[STM32H7]
SPI CLK响应较慢

楼主(2023-10-13):
Hi,大家好

请教一个关于SPI的问题,我使用STM32H7A3ZI芯片进行SPI通讯时发现当CS置位后(通过软件写GPIO实现),CLK不立刻响应发出,大概等了几十个周期后CLK才发出。不管是低速1M还是稍高点10M波特率都有这个问题。

SPI驱动是由HAL库生成的

请问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么?这样会大大浪费SPI通讯的时间

网友A(点评):
有点像出警速度
来自 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从STM32H743的HALL库里面找出来的的SPI发送接收函数,从你进入函数开始到真正将数据开始送出,前面 ...
uint16_t SPI_ReadWriteByte(SPI_HandleTypeDef *hspi, const uint8_t *pTxData, uint8_t *pRxData)
{
        uint16_t retry=0;

        hspi->pRxBuffPtr  = (uint8_t *)pRxData;
        hspi->pTxBuffPtr  = (const uint8_t *)pTxData;

        hspi->Instance->CR1|=1<<0;//SPE=1,使能spi
        hspi->Instance->CR1|=1<<9;//开启spi

        while((hspi->Instance->SR&1<<1)==0)//判断SR寄存器第二位TXP是否为1,等待发送区空
        {
                retry++;
                if(retry>0XFFFE)return 0;
        }
        *((__IO uint16_t *)&hspi->Instance->TXDR) = *((const uint16_t *)hspi->pTxBuffPtr);

        retry=0;
        while((hspi->Instance->SR&1<<0)==0)//判断SR寄存器第一位RXP是否为1,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
                retry++;
                if(retry>0XFFFE)return 0;
        }
        *((uint16_t *)hspi->pRxBuffPtr) = *((__IO uint16_t *)&hspi->Instance->RXDR);

        hspi->Instance->IFCR|=3<<3;//EOTC和TXTFC置1,清除EOT和TXTFC位
        hspi->Instance->CR1&=~(1<<0);//SPE=0,关闭SPI2,会执行状态机复位/FIFO重置等操作
}
uint16_t SPI_ReadWrite_OneByte(uint16_t _txdata)
{
        uint16_t rxdata;

        HAL_GPIO_WritePin(SPI5_CS_GPIO_Port, SPI5_CS_Pin, GPIO_PIN_RESET);
        SPI_ReadWriteByte(&hspi5, (uint8_t *)&_txdata, (uint8_t *)&rxdata);
          HAL_GPIO_WritePin(SPI5_CS_GPIO_Port, SPI5_CS_Pin, GPIO_PIN_SET);

        return rxdata;
}

uint16_t AS5047_read(uint16_t add)
{
        uint16_t data;
        add |= 0x4000;        //读指令 bit14 置1
        if(Parity_bit_Calculate(add)==1) add=add|0x8000; //如果前15位 1的个数位偶数,则Bit15 置1
        SPI_ReadWrite_OneByte(add);                //发送一条指令,不管读回的数据
        data=SPI_ReadWrite_OneByte(NOP|0x4000); //发送一条空指令,读取上一次指令返回的数据。
        data &=0x3fff;
        return data;
}

我按照HAL库实现的形式,用指针重写了SPI的传输代码,基本上全是寄存器操作,但是用时并没有预期的大大减小,总体角度读取用时由9.5us下降到了6.5us,仍然存在CS下拉后不立刻发CLK的现象(延迟了约1us),可能是cubemx配置的问题?理论的SPI纯传输时间约为3.6us(实际SPI纯CLK时间也是为3.6us左右),时间主要浪费在了CLK延迟响应上了

网友C:
这个现象通常不是正常的。在SPI通信中,CS(片选)信号应该是立即响应的,而CLK(时钟)信号也应该在CS信号变化后立即开始发送。

网友D:
可能是GPIO(通用输入输出)的驱动能力不足,可以尝试提高GPIO的驱动能力,或者使用更低电阻的连接线。

网友E:
HAL库版本更新一下试试

网友F:
可能是SPI的配置存在问题,导致通信延迟。你应该检查你的SPI配置,确保所有的参数(如数据大小,传输顺序,时钟极性和相位等)都是正确的。

网友G:
往 SPI ->DR 寄存器写入数据,SCK 才会出现。
你的 CS 是用 IO 方式产生的,它的边沿和 SCK 没有任何关系。

几十个 CLK 的延时,是“产生 CS ”和“往 DR 写数据”这两件事之间的延时。
你要尽量缩短这个延时。

网友H:
还是检查下软件配置吧

网友I:
软cs就这样, 你如果就一个cs,建议用硬cs

网友J:
SPI接口硬件配置不正确

网友B:
不用任何怀疑,是你的SPI发送函数有问题,在你的CS下拉之后,你并没有立刻传输数据,而是执行了各种校验工作,这是HAL库的诟病,如果能力够,把这个发送过程用寄存器实现,会大大缩小这个时延。

网友K:
检查 STM32 的 SPI 配置参数,确保时序设置合理

网友L:
SPI接口在硬件上的实现方式可能有所不同,有些硬件可能存在限制,如IO口的速度、电平标准等,这也会影响SPI CLK的响应速度。

网友M:
检查 CLK 信号是否正确连接到 STM32 的 SPI 模块

网友N:
优化软件代码,减少数据传输时序上的误差和延时,提高SPI CLK的响应速度

网友O:
例如中断处理程序未正确处理中断、程序执行顺序错误等。

网友P:
SPI 初始化及传输过程中的代码实现不正确

网友Q:
SPI接口硬件故障可能会导致SPI CLK响应较慢。

网友R:
可能是SPI接口的硬件电路设计或者焊接有问题,导致信号传输速度慢。

网友S:
如果通信速率过高,可能会导致响应时间变慢,可以在保证通信质量的前提下适当降低通信速率。

网友T:
SPI 时钟频率过高,导致数据传输时间不足以满足要求;或 SPI 引脚上拉电阻设置不当,导致上拉电阻与 SPI 设备的电容影响 CLK 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U:
选择硬件性能更好的芯片或者其他硬件组件,提高SPI接口的硬件支持能力。

网友V:
如果软件优化不足,比如数据发送和接收的时序没有处理好,也会影响SPI CLK的响应速度。

网友W:
可以尝试使用更快的 SPI 模式来提高数据传输速度。

网友X:
可以通过检查SPI接口硬件是否有故障来确保SPI CLK响应速度正常。

网友L: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降低传输速率,以降低时钟频率

网友Y:
可以通过调整系统时钟设置来提高SPI时钟频率,从而提高SPI CLK响应速度。

网友Z:
SPI通信速率取决于系统时钟频率、数据传输速率以及通信协议等因素。

网友AA:
SPI 硬件设计不合理或元器件选型不当

网友AB:
通过修改SPI接口的配置来调整SPI CLK极性和相位等参数,以达到最优的传输效果。

网友AC:
可以尝试优化软件代码,以减少不必要的计算和内存访问

网友AD:
微控制器的系统资源不足,例如内部RAM不足、内部寄存器资源不足等。

网友AE:
电路设计方面的问题也可能影响SPI的CLK波形

网友AF:
如果SPI接口使用中断方式进行数据传输,中断处理程序的效率也可能会影响响应时间

网友AG:
与SPI接口连接的外设性能问题,例如外设响应速度慢、信号传输质量差等。

网友AH:
几十个时钟周期也太夸张了吧,你是用的软片选还是硬片选。

网友AI:
SPI接口的配置参数包括时钟极性和相位、数据输入输出配置等。

网友AJ:
如果接口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响应时间变慢,需要检查SPI接口的配置情况。

网友AK:
可能是由于SPI的数据大小配置不正确导致的

网友S:
合理选择 SPI 时钟频率,使之与实际需求相匹配

网友AB:
数据传输速率和 CLK 信号频率不匹配

网友AL:
如果SPI主从设备的通信速率不匹配,可能会导致SPI CLK响应较慢。

网友AM:
可能是SPI接收卡死问题,这可能会导致程序运行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L:
如果SPI主从设备的通信速率不匹配,可能会导致SPI CLK响应较慢。

我在俩个从设备上试过,分别是DRV8305和AMS5047P,都是这个现象。从设备的CLK是主设备发的为啥会不匹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任何怀疑,是你的SPI发送函数有问题,在你的CS下拉之后,你并没有立刻传输数据,而是执行了各种校验工 ...

那这个是HAL库的正常现象了吧,实际传输时间是预期的3倍,效率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几十个时钟周期也太夸张了吧,你是用的软片选还是硬片选。

软件写GPIO来控制的CS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数据传输速率和 CLK 信号频率不匹配

CLK是主机给的怎么会不匹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往 SPI ->DR 寄存器写入数据,SCK 才会出现。
你的 CS 是用 IO 方式产生的,它的边沿和 SCK 没有任何关系 ...

软件写完CS就立刻运行SPI HAL函数了,但是是放在主循环里面跑的。实际再有个100us的中断在运行(运行时间大概在20us左右),可能是中断导致了SPI运行变慢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任何怀疑,是你的SPI发送函数有问题,在你的CS下拉之后,你并没有立刻传输数据,而是执行了各种校验工 ...

// SPI发送读取函数
uint16_t SPI_ReadWrite_OneByte(uint16_t _txdata)
{

        HAL_GPIO_WritePin(SPI5_CS_GPIO_Port, SPI5_CS_Pin, GPIO_PIN_RESET);
        uint16_t rxdata;
        if(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5,(uint8_t *)&_txdata,(uint8_t *)&rxdata,1,100) !=HAL_OK)
                {
                        rxdata=0;
                }

    HAL_GPIO_WritePin(SPI5_CS_GPIO_Port, SPI5_CS_Pin, GPIO_PIN_SET);
        return rxdata;
}
uint16_t AS5047_read(uint16_t add)
{
        uint16_t data;
        add |= 0x4000;        //读指令 bit14 置1
        if(Parity_bit_Calculate(add)==1) add=add|0x8000; //如果前15位 1的个数位偶数,则Bit15 置1
        SPI_ReadWrite_OneByte(add);                //发送一条指令,不管读回的数据
        data=SPI_ReadWrite_OneByte(NOP|0x4000); //发送一条空指令,读取上一次指令返回的数据。
        data &=0x3fff;
        return data;
}
代码是这么实现的,中间没有其他操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 SPI发送读取函数
uint16_t SPI_ReadWrite_OneByte(uint16_t _txdata)
{

问题在这个函数:HAL_SPI_TransmitReceive,你贴一下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在发送数据前应该是做了某些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 SPI发送读取函数
uint16_t SPI_ReadWrite_OneByte(uint16_t _txdata)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ransmit and Receive an amount of data in blocking mode.
  * @param  hspi: pointer to a SPI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SPI module.
  * @param  pTxData: pointer to transmission data buffer
  * @param  pRxData: pointer to reception data buffer
  * @param  Size: amount of data to be sent and received
  * @param  Timeout: Timeout duration
  * @retval HAL status
  */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TransmitReceive(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TxData, uint8_t *pRx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
  uint32_t tickstart = 0U;
  HAL_StatusTypeDef errorcode = HAL_OK;

  /* Check Direction parameter */
  assert_param(IS_SPI_DIRECTION_2LINES(hspi->Init.Direction));

  /* Process Locked */
  __HAL_LOCK(hspi);

  /* Init tickstart for timeout management*/
  tickstart = HAL_GetTick();

  if (!((hspi->State == HAL_SPI_STATE_READY) || \
        ((hspi->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 (hspi->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 (hspi->State == HAL_SPI_STATE_BUSY_RX))))
  {
    errorcode = HAL_BUSY;
    __HAL_UNLOCK(hspi);
    return errorcode;
  }

  if ((pTxData == NULL) || (pRxData == NULL) || (Size == 0U))
  {
    errorcode = HAL_ERROR;
    __HAL_UNLOCK(hspi);
    return errorcode;
  }

  /* Don't overwrite in case of HAL_SPI_STATE_BUSY_RX */
  if (hspi->State != HAL_SPI_STATE_BUSY_RX)
  {
    hspi->State = HAL_SPI_STATE_BUSY_TX_RX;
  }

  /* Set the transaction information */
  hspi->ErrorCode   = HAL_SPI_ERROR_NONE;
  hspi->pRxBuffPtr  = (uint8_t *)pRxData;
  hspi->RxXferCount = Size;
  hspi->RxXferSize  = Size;
  hspi->pTxBuffPtr  = (uint8_t *)pTxData;
  hspi->TxXferCount = Size;
  hspi->TxXferSize  = Size;

  /*Init field not used in handle to zero */
  hspi->RxISR       = NULL;
  hspi->TxISR       = NULL;

  /* Set the number if data at current transfer */
  MODIFY_REG(hspi->Instance->CR2, SPI_CR2_TSIZE, Size);

  __HAL_SPI_ENABLE(hspi);

  if (hspi->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
    /* Master transfer start */
    SET_BIT(hspi->Instance->CR1, SPI_CR1_CSTART);
  }

  /* Transmit and Receive data in 32 Bit mode */
  if (hspi->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IT)
  {
    while ((hspi->TxXferCount > 0U) || (hspi->RxXferCount > 0U))
    {
      /* Check TXE flag */
      if ((hspi->TxXferCount > 0U) && (__HAL_SPI_GET_FLAG(hspi, SPI_FLAG_TXE)))
      {
        *((__IO uint32_t *)&hspi->Instance->TXDR) = *((uint32_t *)hspi->pTxBuffPtr);
        hspi->pTxBuffPtr += sizeof(uint32_t);
        hspi->TxXferCount --;
      }

      /* Check RXWNE/EOT flag */
      if ((hspi->RxXferCount > 0U) && (hspi->Instance->SR & (SPI_FLAG_RXWNE|SPI_FLAG_EOT)))
      {
        *((uint32_t *)hspi->pRxBuffPtr) = *((__IO uint32_t *)&hspi->Instance->RXDR);
        hspi->pRxBuffPtr += sizeof(uint32_t);
        hspi->RxXferCount --;
      }

      if ((Timeout != HAL_MAX_DELAY) &&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Timeout))
      {
        /* Call standard close procedure with error check */
        SPI_CloseTransfer(hspi);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spi);

        SET_BIT(hspi->ErrorCode, HAL_SPI_ERROR_TIMEOUT);
        hspi->State = HAL_SPI_STATE_READY;
        return HAL_ERROR;
      }
    }
  }
  /* Transmit and Receive data in 16 Bit mode */
  else if (hspi->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
    while ((hspi->TxXferCount > 0U) || (hspi->RxXferCount > 0U))
    {
      /* Check TXE flag */
      if ((hspi->TxXferCount > 0U) && (__HAL_SPI_GET_FLAG(hspi, SPI_FLAG_TXE)))
      {
        if ( (hspi->TxXferCount > 1U) && (hspi->Init.FifoThreshold > SPI_FIFO_THRESHOLD_01DATA))
        {
          *((__IO uint32_t *)&hspi->Instance->TXDR) = *((uint32_t *)hspi->pTxBuffPtr);
          hspi->pTxBuffPtr += sizeof(uint32_t);
          hspi->TxXferCount-=2;
        }
        else
        {
          *((__IO uint16_t *)&hspi->Instance->TXDR) = *((uint16_t *)hspi->pTxBuffPtr);
          hspi->pTxBuffPtr += sizeof(uint16_t);
          hspi->TxXferCount--;
        }
      }

      /* Check RXWNE/FRLVL flag */
      if ((hspi->RxXferCount > 0U) && (hspi->Instance->SR & (SPI_FLAG_RXWNE|SPI_FLAG_FRLVL)))
      {
        if (hspi->Instance->SR & SPI_FLAG_RXWNE)
        {
          *((uint32_t *)hspi->pRxBuffPtr) = *((__IO uint32_t *)&hspi->Instance->RXDR);
          hspi->pRxBuffPtr += sizeof(uint32_t);
          hspi->RxXferCount-=2;
        }
        else
        {
          *((uint16_t *)hspi->pRxBuffPtr) = *((__IO uint16_t *)&hspi->Instance->RXDR);
          hspi->pRxBuffPtr += sizeof(uint16_t);
          hspi->RxXferCount--;
        }
      }

      if ((Timeout != HAL_MAX_DELAY) &&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Timeout))
      {
        /* Call standard close procedure with error check */
        SPI_CloseTransfer(hspi);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spi);

        SET_BIT(hspi->ErrorCode, HAL_SPI_ERROR_TIMEOUT);
        hspi->State = HAL_SPI_STATE_READY;
        return HAL_ERROR;
      }
    }
  }
  /* Transmit and Receive data in 8 Bit mode */
  else
  {
    while ((hspi->TxXferCount > 0U) || (hspi->RxXferCount > 0U))
    {
      /* check TXE flag */
      if ((hspi->TxXferCount > 0U) && (__HAL_SPI_GET_FLAG(hspi, SPI_FLAG_TXE)))
      {
        if ((hspi->TxXferCount > 3U) && (hspi->Init.FifoThreshold > SPI_FIFO_THRESHOLD_03DATA))
        {
          *((__IO uint32_t *)&hspi->Instance->TXDR) = *((uint32_t *)hspi->pTxBuffPtr);
          hspi->pTxBuffPtr += sizeof(uint32_t);
          hspi->TxXferCount-=4;
        }
        else if ((hspi->TxXferCount > 1U) && (hspi->Init.FifoThreshold > SPI_FIFO_THRESHOLD_01DATA))
        {
          *((__IO uint16_t *)&hspi->Instance->TXDR) = *((uint16_t *)hspi->pTxBuffPtr);
          hspi->pTxBuffPtr += sizeof(uint16_t);
          hspi->TxXferCount-=2;
        }
        else
        {
          *((__IO uint8_t *)&hspi->Instance->TXDR) = *((uint8_t *)hspi->pTxBuffPtr);
          hspi->pTxBuffPtr += sizeof(uint8_t);
          hspi->TxXferCount--;
        }
      }

      /* Wait until RXWNE/FRLVL flag is reset */
      if ((hspi->RxXferCount > 0U) && (hspi->Instance->SR & (SPI_FLAG_RXWNE|SPI_FLAG_FRLVL)))
      {
        if (hspi->Instance->SR & SPI_FLAG_RXWNE)
        {
          *((uint32_t *)hspi->pRxBuffPtr) = *((__IO uint32_t *)&hspi->Instance->RXDR);
          hspi->pRxBuffPtr += sizeof(uint32_t);
          hspi->RxXferCount-=4;
        }
        else if ((hspi->Instance->SR & SPI_FLAG_FRLVL) > SPI_FRLVL_QUARTER_FULL)
        {
          *((uint16_t *)hspi->pRxBuffPtr) = *((__IO uint16_t *)&hspi->Instance->RXDR);
          hspi->pRxBuffPtr += sizeof(uint16_t);
          hspi->RxXferCount-=2;
        }
        else
        {
          *((uint8_t *)hspi->pRxBuffPtr) = *((__IO uint8_t *)&hspi->Instance->RXDR);
          hspi->pRxBuffPtr += sizeof(uint8_t);
          hspi->RxXferCount--;
        }
      }

      if ((Timeout != HAL_MAX_DELAY) &&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Timeout))
      {
        /* Call standard close procedure with error check */
        SPI_CloseTransfer(hspi);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spi);

        SET_BIT(hspi->ErrorCode, HAL_SPI_ERROR_TIMEOUT);
        hspi->State = HAL_SPI_STATE_READY;
        return HAL_ERROR;
      }
    }
  }

  /* Wait for Tx/Rx (and CRC) data to be sent/received */
  if (SPI_WaitOnFlagUntilTimeout(hspi, SPI_FLAG_EOT, RESET, tickstart, Timeout) != HAL_OK)
  {
    SET_BIT(hspi->ErrorCode, HAL_SPI_ERROR_FLAG);
  }

  /* Call standard close procedure with error check */
  SPI_CloseTransfer(hspi);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spi);

  hspi->State = HAL_SPI_STATE_READY;

  if (hspi->ErrorCode != HAL_SPI_ERROR_NONE)
  {
    return HAL_ERROR;
  }
  return HAL_OK;
}
这是我从STM32H743的HALL库里面找出来的的SPI发送接收函数,从你进入函数开始到真正将数据开始送出,前面经历了多少校验和查询,这写都会导致时钟延时。下面我贴寄存器方式的你看看,除了定义一个局部变量,之后马上使能SPI,然后会等待一个发送区空,然后立马向数据寄存器写值,此时时钟开始响应,开始发送数据。
u8 SPI2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8 RxData=0;
        SPI2->CR1|=1<<0;                                //SPE=1,使能SPI2
        SPI2->CR1|=1<<9;                                  //CSTART=1,启动传输

        while((SPI2->SR&1<<1)==0);                //等待发送区空
        *(vu8 *)&SPI2->TXDR=TxData;                //发送一个byte,以传输长度访问TXDR寄存器
        while((SPI2->SR&1<<0)==0);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RxData=*(vu8 *)&SPI2->RXDR;                //接收一个byte,以传输长度访问RXDR寄存器

        SPI2->IFCR|=3<<3;                                //EOTC和TXTFC置1,清除EOT和TXTFC位
        SPI2->CR1&=~(1<<0);                                //SPE=0,关闭SPI2,会执行状态机复位/FIFO重置等操作
        return RxData;                                        //返回收到的数据
}
如果你想更快,初始化的时候就使能SPI,不检测发送区,直接给TXDR送数据,就会更快的让时钟起来。自己测试就知道了。还是那句话,HALL库只能保证你的代码安稳的运行,并检测出在哪出错,但是实时性巨差,是所有方式里面最慢的。如果向高速运行代码,要学会交叉使用,需要快速就自己写寄存器。其他初始化可以用HALL

网友:
SPI接口的信号线连接不良可能会导致SPI CLK响应较慢。

网友K:
SPI接口的时钟频率是SPI通信速度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时钟频率设置过低,可能会导致SPI CLK响应较慢。

网友AN:
SPI协议是一种同步串行数据协议,数据一位一位地传输,需要时钟线来同步。如果传输速度提高,则时钟频率也会提高,会导致硬件电路上的延迟,从而降低了SPI CLK的响应速度。

网友AO:
没有正确配置SPI的时钟频率,或者没有正确初始化SPI。

网友AP:
如果数据传输模式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响应时间变慢,需要检查数据传输模式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从STM32H743的HALL库里面找出来的的SPI发送接收函数,从你进入函数开始到真正将数据开始送出,前面 ...

感谢解惑,改日我使用寄存器来重写一下看看速度能否提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解惑,改日我使用寄存器来重写一下看看速度能否提升

测试完记得回来结贴,给问题一个答案

网友AQ:
减小硬件电路延迟对SPI CLK响应速度的影响。

网友:
可以优化程序结构,减少系统资源占用,提高响应速度。

网友AC:
如果STM32单片机同时运行多个任务或程序,可能会导致系统资源占用过多,从而影响SPI接口的响应速度。

网友AR:
可以通过调整SPI主从设备的通信速率来确保通信速率匹配,从而提高SPI CLK响应速度。

网友AS:
检查一下你的SPI配置看看,SPI的配置存在问题,就会导致通信延迟

网友AT:
可能存在硬件电路设计或SPI接口焊接问题,导致信号传输速度慢。

网友AU:
你为什么不检查一下软件配置呢

网友AV:
若是spi接口利用间断方法举行数据传输,间断处理程序的服从也大概会影响相应时候

网友AW:
您可以尝试使用更快的SPI模式来提高数据传输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往 SPI ->DR 寄存器写入数据,SCK 才会出现。
你的 CS 是用 IO 方式产生的,它的边沿和 SCK 没有任何关系 ...

直接写DR寄存器看起来也是有点延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按照HAL库实现的形式,用指针重写了SPI的传输代码,基本上全是寄存器操作,但是用时并没有预期的大大 ...

这是正常的,从CSN下拉到第一个脉冲发出一定会有延时的,MCU内部是需要执行指令的,这都会占用时间,总体时间和纯SPI时间一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DMA只是搬运数据,真正落实到数据发出还是靠硬件SPI,而且DMA的搬运速度极快,与SPI的发送速度差距极大,所以看起来时间是一样的,一定要弄清楚概念,DMA不能加速硬件外设的传输速度,只能帮你把数据搬运到数据寄存器,你的SPI该用多少时间就是多少时间,DMA只是帮你节约了搬运数据的时间,这只有在大量数据的时候才能体现出优势,如果只是一个数据,反而会因为启动DAM而稍微造成时间的延长。DMA最大的优势是可以节省CPU资源让你去干其他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正常的,从CSN下拉到第一个脉冲发出一定会有延时的,MCU内部是需要执行指令的,这都会占用时间,总体 ...

我没用使用DMA收发SPI,就是阻塞方式的传输的。拉下CS后1us在响应CLK是正常的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用使用DMA收发SPI,就是阻塞方式的传输的。拉下CS后1us在响应CLK是正常的嘛? ...

正常也不正常,对于你的函数来说正常,对于MCU来说不正常,你再看看我上次发的寄存器方式的代码,你多了SPI的使能,这个使能完全可以放在初始化的时候,不取消使能,让SPI一直处于使能状态,当你给数据寄存器填充数据,SPI就会立马将数据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也不正常,对于你的函数来说正常,对于MCU来说不正常,你再看看我上次发的寄存器方式的代码,你多了S ...

这个不能放在初始化里,因为增加了使能,进而可以失能,失能的同时可以清除fifo,如果不清除fifo,读出来的数据有异常,在俩个固定的数之间跳变,这个我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也不正常,对于你的函数来说正常,对于MCU来说不正常,你再看看我上次发的寄存器方式的代码,你多了S ...

m7的SPI 是有fifo的,但是M4是没有的,你说的这种操作在M4上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m7的SPI 是有fifo的,但是M4是没有的,你说的这种操作在M4上应该是可行的

把强制D-Cache透写打开,在CSN下拉之前使能SPI,这样不就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强制D-Cache透写打开,在CSN下拉之前使能SPI,这样不就行了么

好的好的,感谢提醒。我尝试一下开启透写模式,将SPI开启放在初始化中来进行。我之前被这个D-cach折腾过,所有用到了DMA的地方都加了清除函数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_by_Addr,FIFO相对于D-cach应该与DMA相对于D-cach一样吧?开了透写模式后,应该可以去掉所有的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_by_Addr函数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感谢提醒。我尝试一下开启透写模式,将SPI开启放在初始化中来进行。我之前被这个D-cach折腾过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强制D-Cache透写打开,在CSN下拉之前使能SPI,这样不就行了么

D-Cache透写打开,SPI开启放入初始化后,总体SPI的传输时间变为5.875us,主要是SPI开延时与关延时降低了一些,这个延时感绝应该是没法在降低了,可能就是纯硬件延时了,最后感谢大佬的指点

网友AX(2023-12-01):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

网友AY: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AZ: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BA: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BB:
布置PCB的时候,电源地的安排要十分小心

网友BC:
从邻近的引线上引入RF(射频)信号

网友BD: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BC:
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BE: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BF:
输出负载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