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479的HBI引脚时序约束问题

楼主(2023-10-13):
请问M479的HBI引脚时序约束问题
看到NUMAKER的板子,PCB设计使用了等长线。是不是自己在设计的时候,200Mhz的时序,是不是随意一些,不用做等长也可以?

网友A:
在M479的HBI引脚的情况下,如果你想达到200Mhz的时序,建议进行适当的等长处理

网友A:
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的等长处理方**根据具体的设计要求和PCB布局而有所不同。建议在设计过程中参考相关的PCB设计规范和指南,以确保设计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B(2025-09-20):
新唐 M479 的 HBI 引脚时序约束需根据其数据手册来确定,通常涉及地址锁存、读写周期等时序参数的设置与匹配。

网友C:
M479 的 HBI 引脚时序约束需考虑建立时间、保持时间等关键参数。要确保输入信号在时钟边沿前稳定存在足够长时间(建立时间),且在时钟边沿后保持稳定(保持时间),以避免数据错误。同时,需注意引脚到引脚的延时,可通过设置输入输出延迟约束来保证信号在规定时间内正确传输。

网友D:
M479 的 HBI 引脚时序约束需关注数据建立时间(tSU)和保持时间(tH)。需根据数据手册设定时钟频率上限,确保 HBI 时钟与数据信号同步。布局时缩短信号线长度,减少延迟和干扰,可通过示波器验证时序是否满足,必要时调整驱动强度或添加缓冲器优化。

网友E:
M479 的 HBI 引脚时序约束需依据手册:1. 设定时钟频率对应的建立时间(Tsu)和保持时间(Th),确保数据在时钟沿稳定;2. 约束输入输出延迟,考虑 PCB 走线延迟;3. 用工具生成约束文件,验证时序是否满足,避免信号竞争,保障高速数据传输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