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能否举例说明回调函数在STM32库中的用法?

楼主(2023-10-13):
能否举例说明回调函数在STM32库中的用法?

网友A(2023-11-22):
一个回调函数有啥用法

网友B:
直接数值的传递就比较好了

网友C:
STM32库好像就算是很多回调函数的集合吧

网友D:
你跑个操作系统就好了,就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E:
大部分就是全局变量,数据交互传递这种

网友F:
回调函数常常用于处理中断事件或异步操作的完成通知

网友G:
通过使用回调函数,我们可以在中断发生时执行自定义的操作,而不需要在中断处理函数中直接编写大量的代码。

网友H:
回调函数可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并使中断处理更加灵活和可扩展。

网友I:
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告诉你程序执行完了,而且有个结果

网友J:
ST的回调函数不就是带变量返回值的函数么?

网友K:
你可以自己写个回调函数嘛,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网友L:
回调函数就是让你的参数返回的吧

网友M:
这个没啥讲的,直接用就好了

网友N:
用就是可能要知道这个函数是否执行正确啥的,需要一个数据返回

网友O:
你直接找个回调函数仿真跟踪一下看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