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如何检验SMT贴片生产加工的焊点质量?

楼主(2023-10-13):
如何检SMT贴片生产加工的焊点质量?

对于PCBA加工来说,SMT贴片加工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这个加工环节中焊点的质量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焊点的质量是否可靠决定了这块PCBA的质量是否可靠。那么SMT贴片加工的焊点生产质量怎么看呢?下面SMT贴片生产加工厂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一、外观:
1、SMT加工的焊点表面平滑光亮,而且保持完整不能有任何缺陷;
2、焊点具有良好的润湿性,焊接点的边缘应当较薄,焊料与焊盘表面的润湿角以300以下为好 ,不超过600;
3、SMT代工代料的元件高度适中,焊料量也需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并且完全覆盖焊盘和引线的焊接部位。
二、检查:
1、元件是否有遗漏;
2、元件是否有贴错;
3、是否会造成短路;
4、元件是否虚焊,不牢固。
SMT加工的焊点生产质量需要在实际使用中进行检验,在PCBA板的使用寿命中不能失效,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产品质量。

网友A:
SMT加工的焊点生产质量需要在实际使用中进行检验,在PCBA板的使用寿命中不能失效,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产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