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IIC通信有哪些常见的应用场景?

楼主(2023-10-13):
STM32的IIC通信有哪些常见的应用场景?

网友A:
跟支持iic的外设通信

网友B(2023-11-21):
太多了,一般是LED控制啊,两块板子的通讯都可以

网友C:
我看对OLED屏的驱动来说,是I2C用的多

网友D:
传感器,传感器的场景用的比较多

网友E:
很多都会用到I2C的,但主要还是看这个对接哪个方便而已

网友F:
常见场景给我的感觉好像就传感器呢

网友G:
正常可以做I2C的总线组网,但是好像并不多

网友H:
好像就物联网方面用的多,因为用传感器啥的嘛,对吧

网友I:
主要是传感器啊,OLED啊,还有一些板对板通讯,就这样

网友J:
IO的扩展,扩展会用到这方面,毕竟2个IO拓展成8个还是比较划算的

网友K:
我知道的就传感器,ST的很多传感器都是I2C的外设的

网友L:
主要是传感器,OLED还有一些板对板通讯

网友M:
基本就是一些低速传感器使用的比较多

网友N:
同时连接多个传感器

网友O(2024-08-16):
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P: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Q: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R: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S: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