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IIC通信和SPI通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10-13):
STM32的IIC通信和SPI通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卡哇伊去看看这两个协议的定义

网友B:
本回复内容有误,删除

SPI 也是串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IC是串行通讯,SPI是并行通讯,这是最基本的差别

SPI 也是串行的。

不好意思搞错了,我在做FPGA电路时经常用SPI方式做并行通讯,所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IC是串行通讯,SPI是并行通讯,这是最基本的差别

不好意思啦

网友B:
IIC是串行通讯,SPI是并行通讯

网友E:
IIC通信采用主从方式,每次只能有一个主设备和多个从设备进行通信,而SPI通信采用全双工方式,可以有多个主设备和从设备同时进行通信。

网友F:
IIC的传输速度较慢,一般在100kbps左右,而SPI的传输速度较快,可以高达10Mbps。

网友G:
IIC需要两条数据线来传输数据,而SPI只需要一条数据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G:
IIC需要两条数据线来传输数据,而SPI只需要一条数据线。

{:lol:

网友H:
IIC是通过数据线传输数据,而SPI是通过时钟线传输数据。

网友I:
IIC通信的数据传输速度较慢,一般在100Kbps以下,而SPI通信的数据传输速度较快,可以达到10Mbps以上。

网友J:
SPI传输效率更高,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大量数据的传输。

网友K:
IIC通信的时钟频率一般较低,一般在100KHz以下,而SPI通信的时钟频率较高,一般在1MHz以上。

网友L:
IIC通信只需要两根信号线,一根数据线和一根时钟线,而SPI通信需要四根信号线,三根数据线和一根时钟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