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串口通信中断中,如何避免高频率回调?

楼主(2023-10-13):
在串口通信中断中,如何避免高频率回调?

网友A:
要么DMA要么用串口自己的缓冲降低中断频率

网友B:
设置缓冲区吧

网友C:
串口这种慢速的通信方式,基本可以不开中断。

网友D:
用串口自己的缓冲降低中断频率吧

网友E:
优化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E:
使用定时器进行定期通信

楼主:
防抖动处理

网友F(2024-02-01):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G: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H: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I: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

网友J: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K: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L: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M: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

网友N: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O: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