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结构体赋值

楼主:
看到有人这么赋值,有人也不用框到的,这个是效果都一样的吧

网友A(2023-11-03):
结构体内的变量可以在定义的时候就进行赋值

网友B:
结构体赋值方法应该是三种吧

网友C:
必须带上'.'号,不然的话会产生错误,提示变量未声明

网友D:
利用静态定义方法,可以将结构体变量的静态初始化声明为宏

网友E:
赋值也分为数组赋值和非数组赋值

网友F:
可以通过函数对结构体变量进行赋值吗

网友G:
也可以在定义后再挨个对变量进行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