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滤波器磁芯问题

楼主(2023-10-14):
共模电感滤波器,一般是一个整体的磁芯吧?把磁芯弄成几段有什么作用?
我看有单相并网逆变器,共模电感的磁芯,分成几段然后粘在一起,这样是有什么作用?
增加气隙,提供磁饱和温度点?

网友A:
便宜吧,自由组合

@Siderlee :等有机会询问一下使用过的同行再说,谢谢。
@王栋春 :这个不太清楚 如果已经有人用了,那就是成本和效率之间的权衡
那么这样的话会不会导致损耗变大?

网友B:
可能为了好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为了好绕制

原来如此,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