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DC更換channel的方法

楼主(2023-10-14):
這是MCC的一個BUG, 因為MCC沒有交代如何更換channel的方法.
後來仔細看了datasheet後, 找到了這個方法, 代碼如下:
    //====== ADC define==========================
uint8_t channel=0;
uint16_t resultADC=0;                 //124=0.1V , 3.3V=4092
uint32_t conversion =0;

//=======program ==========================
     uint16_t Value_ADC=0;
      ADCON3L =ADCON3L & 0xfff0;        //輸入通道選擇:0=AN0
      while(1)
      {
      DO_ADC( channel_AN0);        //AD轉換
      Value_ADC=resultADC;        //結果保存到變量
       //====================
      ADCON3L =ADCON3L & 0xfff0;        //輸入通道選擇:0=AN0
      ADCON3L =ADCON3L +3;        //輸入通道選擇:3=AN3
      DO_ADC( channel_AN3);        //AD轉換
      Value_ADC=resultADC;
      //====================
      ADCON3L =ADCON3L & 0xfff0;        //輸入通道選擇:0=AN0
      ADCON3L =ADCON3L +4;        //輸入通道選擇:3=AN4
      DO_ADC( channel_AN4);
      Value_ADC=resultADC;
      }

网友A:
生成的头文件里应该有调整的函数吧

网友A:
修改函数在头文件里。

网友B:
发现那个库函数不是大好用。

网友C(2023-11-23):
定义都在头文件吧

网友D:
如果用库函数的话,直接修改通道参数。

网友C:
头文件可以修改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