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5的RTC断电复位问题

楼主(2023-10-14):
硬件上,CR2032直接对VBAT供电。软件初始化没有主动改写日历。
多次通断电会导致日历被清零,时间正常往前走。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

网友A:
复位电路不行  程序跑起来了 电压还不对  数据刷掉了。复位电路不行  程序跑起来了 电压还不对  数据刷掉了。复位电路不行  程序跑起来了 电压还不对  数据刷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