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MSPM0L1306开发板试用体验 下载低功耗例程后,再次下载出错

楼主(2023-10-15):
我在下载SDK中的低功耗例程后,再次下载就显示错误:
507cc71ca809c7d9fcd216dc0766a8fa
芯片识别是正常的: 9c7b9b1dc3256025e3e861d7dcd79489
下载的flash设置也是对的:
18cc5c736daf1c6a7b827544c208cb4d
原来在国民技术的M0+上也遇到过,需要用jlink擦除,但是手上目前没有jlink在身边,不知道还有其的方法解决没有?

楼主:
解决方法:
下载CCS后,下载其他的例程,成功恢复!

恭喜楼主。 发现了问题并解决!

网友A:
你把Reset and Run选中试试,是不是没运行起来的原因,是不是下载的时候正好处于休眠状态的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Reset and Run选中试试,是不是没运行起来的原因,是不是下载的时候正好处于休眠状态的原因呢? ...

对的,就是进入休眠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