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732x系列eeprom读写操作

楼主(2023-10-24):
目标:在0x0E区域写入0x20,在0x2E区域写入0x21,在0x4E区域写入0x22
先放效果图:
断电后,将写入程序删掉,再上电: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代码部分:
首先本代码依据赛元官方DEMO代码所作修改,官方地址:赛元芯片官方DEMO

main函数部分
#include "H/Function_Init.H"
#include "stdio.h"
/**************************************************************
说明:
1、Options for Target‘Target1’:BL51 Locate->Code Range:0x100,烧录选项请选择DISRST,复位脚作为普通IO使用;
2、改变TEST的定义,可以分别测试对应的功能;
3、注意:先在Function.H里面选择测试型号(SC92F7320无LCD/LED和PWM功能)
***************************************************************/
#define Test  5    //BTM:0 EXTI:1 Timer:2 LCD:3 PWM:4 Uart0:5 ADC:7 IAP:8
extern uchar IapReadData;   //存放读取的IAP数据
void main(void)
{IO_Init();WDTCON |= 0x10;                    //清看门狗Uart0_Init();printf("Write Data:\r\n0x0E->0x20\r\n0x2E->0x21\r\n0x4E->0x22\r\n");IAPWrite(0x0E,0x20,IapEPPROM);IAPWrite(0x2E,0x21,IapEPPROM);IAPWrite(0x4E,0x22,IapEPPROM);printf("waiting...\r\n");IapReadData = IAPRead(0x0E,IapEPPROM);IAPADE = 0x00;       //IAP指针指回ROM区printf("Read 0x0E Data:%x\r\n",IapReadData);IapReadData = IAPRead(0x2E,IapEPPROM);IAPADE = 0x00;       //IAP指针指回ROM区printf("Read 0x2E Data:%x\r\n",IapReadData);IapReadData = IAPRead(0x4E,IapEPPROM);IAPADE = 0x00;       //IAP指针指回ROM区printf("Read 0x4E Data:%x\r\n",IapReadData);switch(Test){case 0: BTM_Test();break;case 1: EXTI_Test();break;case 2: Timer_Test();break;case 3: LCD_Test();break;case 4: PWM_Test();break;case 5: //Uart0_Test();break;case 7: ADC_Test();break;case 8: //IAP_Test(0x1fff,IapROM);   //操作ROM,对地址0x1fff进行读写测试//IAP_Test(0x7f,IapEPPROM);   //操作EPPROM,对地址0x7f进行读写测试break;default:break;}
}
IAP_INIT部分:
#include "H/Function_Init.H"//#define IapROM  0x00          //0x00:选择ROM区操作  0x02:选择EEPROM区操作
//#define IapEPPROM  0x02          //0x00:选择ROM区操作  0x02:选择EEPROM区操作
unsigned char code *IapAddr = 0x00;void IAPWrite(uint Addr,uchar Value,uchar IAPArea);
uchar IAPRead(uint Addr,uchar IAPArea);
uchar IapReadData = 0x00;   //存放读取的IAP数据/*****************************************************
*函数名称:void IAP_Test(uchar Address,uchar IAPArea)
*函数功能:IAP测试
*入口参数:Address,IAPArea
*出口参数:void
*****************************************************/
void IAP_Test(uint Address,uchar IAPArea)
{IAPWrite(Address,0xff,IAPArea);IapReadData = IAPRead(Address,IAPArea);IAPADE = 0x00;       //IAP指针指回ROM区while(1){if(IapReadData == 0xff){P20 = ~P20;}else{P21 = ~P21;}}
}/*****************************************************
*函数名称:void IAPWrite(uchar Addr,uchar Value,uchar IAPArea)
*函数功能:IAP写初始化
*入口参数:Addr,Value,IAPArea
*出口参数:void
*****************************************************/
//IAP写操作
void IAPWrite(uint Addr,uchar Value,uchar IAPArea)
{        EA = 0;IAPDAT = Value;      //写入数据DataIAPADH = ((Addr>>8)&0X7F);   //写入地址的高5位IAPADL = Addr;               //写入地址的低8位IAPADE = IAPArea;  //IAPArea=0x00:选择ROM区操作  IAPArea=0x02:选择EEPROM区操作IAPKEY = 240;                   //IAP开启保护控制时间IAPCTL = 0x06;     //CPU hold time为2ms,写入操作命令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IAPADE = 0x00;      //MOVC指向ROMEA = 1;
}
/*****************************************************
*函数名称:uchar IAPRead(uchar Addr,uchar IAPArea)
*函数功能:IAP读初始化
*入口参数:Addr,IAPArea
*出口参数:ReadValue
*****************************************************/
uchar IAPRead(uint Addr,uchar IAPArea)
{uchar ReadValue = 0x00;EA = 0;IAPADE = IAPArea;ReadValue = *(IapAddr+Addr); //读取的数据IAPADE = 0x00;               //MOVC指向ROMEA = 1;return ReadValue;
}
function_INIT部分:
#ifndef _Function_Init_H_
#define _Function_Init_H_#include "SC92F732x_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define IapROM  0x00          //0x00:选择ROM区操作  0x02:选择EEPROM区操作
#define IapEPPROM  0x02          //0x00:选择ROM区操作  0x02:选择EEPROM区操作extern void IO_Init(void);
extern void BTM_Test(void);
extern void EXTI_Test(void);
extern void Timer_Test(void);
extern void LCD_Test(void);
extern void PWM_Test(void);
extern void ADC_Test(void);
extern void IAP_Test(uint Address,uchar IAPArea);void Uart0_Init(void);
void UartSendBit(unsigned char c);void IAPWrite(uint Addr,uchar Value,uchar IAPArea);
uchar IAPRead(uint Addr,uchar IAPArea);/*****************************************
说明:选择测试IC
*****************************************/
#define SC92F7323  0
#define SC92F7322  1
#define SC92F7321  2
#define SC92F7320  3#define IC_MODEL  SC92F7321#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