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SC92F732x系列printf函数构造

楼主(2023-10-15):
#include "H/Function_Init.H"
#include "stdio.h"
bit UartSendFlag = 0; //发送中断标志位
bit UartReceiveFlag = 0; //接收中断标志位

char putchar(char c)//重定向
{
        UartSendBit(c);
        return c;
}

/*****************************************************
*函数名称:void Uart0_Init(void)
*函数功能:Uart0中断初始化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void
*****************************************************/
void Uart0_Init(void)    //选择Timer1作为波特率信号发生器
{
        P1CON &= 0XF3;
        P1PH |= 0X0C;         //TX/RX为带上拉输入;
        P13 = 1;                 //TX初始高电平;
        SCON = 0X50;     //方式1,允许接收数据
        PCON |= 0X80;
        T2CON = 0x00;    //使用定时器1作UART时钟
        TMOD = 0X20;     //定时器1  8位自动重载
        TMCON = 0X02;    //定时器1   Fsys;
        TL1 = 217;
        TH1 = 217;                 //UART 波特率24M情况下=38400;
        TR1 = 1;                 //启动Timer0
        EUART = 1;             //允许UART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void Uart0_Init(void)    //选择Timer2作为波特率信号发生器
{
        P1CON &= 0XF3;
        P1PH |= 0X0C;         //TX为强推输出,RX为带上拉输入;
        SCON  = 0X50;    //设置通信方式为模式一,允许接收
        PCON |= 0X80;
        TMCON |= 0X04;
        T2MOD = 0X00;
        T2CON = 0X30;
        RCAP2H = 0xFF;
        RCAP2L = 0xB2;
        TR2 = 1;
        EUART = 1;     //开启Uart0中断
        EA = 1;
}
*/

/*****************************************************
*函数名称:void UartInt(void) interrupt 4
*函数功能:Uart0中断服务函数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void
*****************************************************/
void UartInt(void) interrupt 4
{
        if(TI)
        {
                TI = 0;
                UartSendFlag = 1;
        }
        if(RI)
        {
                RI = 0;
                UartReceiveFlag = 1;
        }
}

/*****************************************************
*函数名称:void UartSendBit(unsigned char c)
*函数功能:Uart0中断服务函数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void
*****************************************************/
void UartSendBit(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UartSendFlag);
        UartSendFlag = 0;
}

#include "H/Function_Init.H"
#include "stdio.h"
/**************************************************************
说明:
1、Options for Target‘Target1’:BL51 Locate->Code Range:0x100,烧录选项请选择DISRST,复位脚作为普通IO使用;
2、改变TEST的定义,可以分别测试对应的功能;
3、注意:先在Function.H里面选择测试型号(SC92F7320无LCD/LED和PWM功能)
***************************************************************/
#define Test  5    //BTM:0 EXTI:1 Timer:2 LCD:3 PWM:4 Uart0:5 ADC:7 IAP:8

void main(void)
{
        IO_Init();
        WDTCON |= 0x10;                    //清看门狗
        Uart0_Init();
        while(1)
        {
                printf("Hello SC92F7321!\r\n");;
        }
        switch(Test)
        {
                case 0: BTM_Test();
                break;
                case 1: EXTI_Test();
                break;
                case 2: Timer_Test();
                break;
                case 3: LCD_Test();
                break;
                case 4: PWM_Test();
                break;
                case 5: //Uart0_Test();
                break;
                case 7: ADC_Test();
                break;
                case 8: IAP_Test(0x1fff,IapROM);   //操作ROM,对地址0x1fff进行读写测试
//                        IAP_Test(0x7f,IapEPPROM);   //操作EPPROM,对地址0x7f进行读写测试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主要就是重定向putchar函数

网友B:
printf是一个变参函数。

网友C:
在使用printf函数之前,需要包含相应的头文件,即#include <stdio.h>。

网友D:
单片机的printf函数构造与Keil编译器类似,但需要使用C语言编写。

网友E:
printf函数返回一个整数,表示成功输出的字符数量。在遇到非法格式化说明符或缓冲区满时,函数返回-1。

网友F:
printf函数通过串口通信实现输出。

网友G:
printf函数是基于Keil C编译器的一个标准C库函数,用于实现格式化输出。

网友H:
单片机中,由于存储空间的限制,printf函数的输出结果通常需要经过格式化处理才能输出

网友I:
定义了一个名为printf的函数,它接受一个字符串参数。

网友J:
通过调用标准库中的itoa、sprintf等函数将数据转换为字符串

网友K:
单片机中,没有内置的printf函数。

网友L:
printf("The number is %d\n", num); return 0; } 在上面的代码中,使用 printf() 函数将整数变量 num 的值插入到字符串中

网友M:
void printf(char *fmt, ...) {
    unsigned char i;
    va_list argptr;
    char buffer[8];

    va_start(argptr, fmt);
    for (i = 0; i < strlen(fmt); i++) {
        if (fmt[i] == '%') {
            int len = vsprintf(buffer, &fmt[i + 1], argptr);
            send_string(buffer, len);
            i += (strlen(buffer) - 1);
        } else {
            send_char(fmt[i]);
        }
    }
    va_end(argptr);
}

void send_char(char c) {
    // 在这里添加你的发送字符的代码
}

void send_string(char *s, int length) {
    // 在这里添加你的发送字符串的代码
}

网友N:
赛元单片机SC92F732x系列printf函数构造

网友O:
void print(char *str) {
    while (*str != '\0') {
        // 发送一个字符到串口
        SBUF = *str++;
        while (TI == 0);
        TI = 0;
    }
}

网友B:
使用SBUF = c来发送一个字符,使用while (!TI); TI = 0;来等待发送完成。对于字符串,你可以使用循环来逐个发送字符。

网友P:
需要使用TI和SBUF等特殊寄存器来实现串口通信。

网友Q:
51内核的打印函数不就直接调用串口打印就行么,还需要所谓的重定向?

网友R:
这个函数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S(2023-12-08):
printf函数的原型通常如下:

void printf(const char *format, ...);

网友T:
在 printf 函数中,根据格式化字符串 fmt 中的格式说明符,从可变参数列表中获取相应的参数,并通过 uart 将其发送到串口。

网友U:
在发送数据时,可能需要发送字符串,发送一个变量的数值

网友V:
在单片机中,printf函数的参数传递通常是通过寄存器传递的。

网友W:
如果在编译器不支持printf函数的情况下,还可以自己实现printf函数。

网友X:
printf函数是一个标准库函数

网友Y:
printf函数构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网友Z:
void uart_putc(char c);

int printf(char *fmt, ...)
{
    va_list args;
    int i;
    char *s;

    va_start(args, fmt);

    for (i = 0; fmt[i]; i++)
    {
        if (fmt[i] == '%')
        {
            switch (fmt[i + 1])
            {
                case 'c':
                    c = va_arg(args, int);
                    uart_putc(c);
                    break;
                case 's':
                    s = va_arg(args, char *);
                    while (*s)
                    {
                        uart_putc(*s);
                        s++;
                    }
                    break;
                case 'd':
                    i = va_arg(args, int);
                    if (i < 0)
                    {
                        uart_putc('-');
                        i = -i;
                    }
                    printf("%d", i);
                    break;
                // 其他格式化选项
            }
            i++;
        }
        else
        {
            uart_putc(fmt[i]);
        }
    }

    va_end(args);
}

网友C:
在单片机中,由于没有操作系统和标准输出设备, 需要自己实现 printf 函数。

网友AA:
单片机中的printf函数通常将输出位置重定向至串口来进行输出。

网友AB:
主要通过实现串口输出函数来完成。

网友L:
定义了一个putchar函数,用于发送一个字符到串口。

网友AC:
使用这些封装好的函数进行开发

网友AD:
在单片机中,可变参数列表通常使用va_list结构体表示。va_start()函数可以用于设置可变参数列表的开始位置,va_end()函数可以用于设置可变参数列表的结束位置,va_arg()函数可以用于获取可变参数列表中的变量信息。

网友AE(2024-01-08):
在微控制器中,没有内置的printf函数。

网友AF:
微控制器的printf函数构造类似于Keil编译器,但需要用C语言编写。

网友AG:
赛远sc92f732x系列单片机打印功能的构建

网友AH:
界说了一个名为printf的函数,它担当一个字符串对象。

网友AI:
实现串行通信需要特殊的寄存器,如ti和sbuf。

网友AJ:
The printf function achieves output through serial communication。

网友AK:
51内核的打印功能不就是直接调用串行端口进行打印吗,它还需要所谓的重定向吗?

网友AL:
经由过程挪用尺度库中的itoa、sprintf等函数将数据转换为字符串

网友AM(2024-03-02):
主要通过实现串行输出功能来实现。

网友AN:
在此过程中,通过从scale库中转移itoa和sprintf等函数将数据转换为字符串

网友AO:
重定向putchar函数用于printf输出结构

网友AP(2024-05-22):
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功能。

网友AO:
重定向putchar函数很实用

网友AQ:
定义一个名为 printf 的函数,该函数充当字符串对象。

网友AR(2024-09-14):
发送数据时,您可能需要发送一个字符串和一个变量的值

网友AS:
这个功能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AT: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特性。,

网友AU:
定义一个名为printf的函数,它充当一个string对象。,

网友AV:
定义一个名为printf的函数作为string对象。,,

网友AG(2025-01-02):
51内核的打印功能不就是直接调用串口打印吗?所谓的重定向还需要用吗?

网友AJ:
这主要通过实现串行输出功能来实现。

网友AW(2025-02-01):
定义一个名为printf的函数,它充当一个string对象。

网友AX:
通过对scale库中itoa和sprintf等函数的程序性挪用,将数据转换为字符串

网友AY:
定义一个名为printf的函数作为string对象。,

网友AZ:
通过编程挪用scale库中的函数(如itoa和sprintf ),数据被转换为字符串,

网友BA:
printf函数构造复杂,涉及参数处理、格式化输出等多个步骤。实现细节精妙,保证正确输出的同时提高效率。

网友AQ(2025-03-03):
单片机没有自带的printf函数,得自己编写或使用库来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AF:
单片机存储空间有限,使用printf函数输出时,常需格式化数据,以便节省空间并清晰展示信息

网友AY:
`printf`函数是编程中常用的一个函数,它属于标准库函数,用于在串口上输出格式化的文本信息

网友AK:
printf函数虽然功能强大,但构造并不复杂,主要是按照格式要求输出内容。

网友AN(2025-04-16):
itoa和sprintf函数可以把数字或格式化数据变成字符串。itoa把数字转字符串,sprintf能按格式转换数据成字符串。

网友AW:
得用TI和SBUF寄存器来配置串口,设置波特率,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AS:
发送字符串直接传输,变量数值需转换成字符串格式再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