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例教程] PID调节规律和过程控制

楼主(2023-10-18):
(图片)

网友A:
PID调节是经典控制理论中控制系统的一种基本调节方式.是具有比例、积分和微分作用的一种线性调节规律

网友B:
需要注意的是,采样周期必须大于程序的执行周期

网友C:
死区在PID调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量,可以人为地增加控制回路的稳定性,设置好死区甚至可以减少大量的调整过程

网友D:
很多情况下微分是不需要调节的

网友E:
比较简单的理解是如果设定值与反馈值有偏差时一次调整多少

网友F:
在进行PID调节之前要先设定好PID的采样周期,采样周期设定主要根据被控对象的特性决定

网友G:
它通过测量被控对象的实际值与期望值之间的误差,然后对这些误差进行比例、积分和微分运算,最终控制被控对象的响应。

网友H:
比例(P): 比例项主要控制被控对象的响应速度。当被控对象的输出值与期望值之间存在较大误差时,比例项将产生较大的调节动作,使被控对象迅速达到期望值。同时,由于比例项具有快速响应的特性,它也能够帮助系统快速捕捉到异常值。

积分(I): 积分项主要控制被控对象的稳态误差。当被控对象的输出值接近期望值时,积分项产生的调节作用将逐渐降低,使得系统能够更好地达到稳态。同时,积分项也可以帮助系统减少对噪声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

微分(D): 微分项主要控制被控对象的响应超调量。当被控对象的输出值与期望值之间存在较大误差时,微分项会立即产生较大的调节动作,使被控对象迅速收敛到期望值。同时,由于微分项具有快速响应和突变特性,它也能够帮助系统避免过度调节和振荡等问题。

网友I:
需要根据具体过程特性和需求,合理调整PID参数,以达到最佳控制效果

网友J:
PID调节规律是一种常见的控制规律,其核心是通过比较输出值与目标值之间的差距,然后根据一定的比例、积分、微分计算出的误差来调节输出。PID控制器具有原理简单、效果稳定、易于调整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过程控制中。具体来说,PID控制器会根据误差的大小、方向等特性进行调节,使得输出值逐渐接近目标值。

网友K:
比例(P)运算:控制量与偏差成正比,比例参数越大,控制灵敏度越低,越小则灵敏度越高。
积分(I)运算:目的是消除偏差,与偏差大小成正比,积分时间越短,积分作用越强。
微分(D)运算:反映偏差变化速度,与偏差变化率成正比,微分时间越长,微分作用越强。

网友L:
在实际的应用中,PID调节规律通常会根据系统的特性和需求,通过调整比例、积分和微分三个参数的权重,来实现最佳的控制效果。

网友M:
PID调节规律和过程控制是工业自动化控制的基础,它们可以帮助工程师和操作员更好地控制各种工业过程,确保其稳定、安全和高效。

网友N:
在PID控制器中,比例单元P主要负责控制被控对象的响应速度,积分单元I主要控制被控对象的稳态误差,微分单元D则主要控制被控对象的响应超调量。这三种控制因素的组合,可以实现对被控对象的精确控制。

网友H:
比例控制:比例控制的主要目的是将误差的大小作为控制的主要依据。误差越大,控制量就越大;误差越小,控制量就越小。这种方法的反应速度快,能够迅速地减小误差,但是可能会出现震荡现象。

积分控制:积分控制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系统的稳态误差。只要误差存在,积分控制就会不断地增加控制量,直到误差完全消失为止。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消除稳态误差,但是反应速度较慢,而且在误差较大时,可能会产生过大的控制量。

微分控制:微分控制的主要目的是预测误差的变化趋势。如果误差的增长速度越快,那么控制量就越大;如果误差的增长速度越慢,那么控制量就越小。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提前预测误差的变化,从而提前进行调整,但是抗干扰能力较差。

网友O:
现代PID调节器多具有自整定功能,可以通过自适应算法自动计算最佳PID参数。这种方法可以减少人工调整的时间和经验依赖,提高控制系统性能。

网友P:
这三种调节方式结合在一起可以有效地改善系统的动态性能和静态性能,并且可以实现更快速、更精确的过程控制。

网友Q:
PID参数的调节会影响控制系统的性能。合理调整比例、积分和微分参数,可以实现对系统的优化控制。通常,我们需要根据实际过程的特性和需求,通过实验和调整来找到最佳的PID参数。

网友G:
比例控制(P)是最基本的控制方式,其作用是按比例反应系统的偏差信号,以消除偏差。然而,比例控制无法消除余差。为了消除余差并提高系统的稳定性,我们引入了积分控制(I)。积分控制可以消除余差,并通过累积误差来消除稳态误差。

网友R:
PID控制器的三种因素分别起到控制响应速度、稳定系统和减少超调的作用,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实现对被控对象的精确控制。

网友S:
根据要求的稳态值、调节时间、超调量、上升时间、峰值时间等指标进行微调达到目标。

网友T:
PID调节规律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过程控制方法,包括比例 (Proportional)、积分 (Integral) 和微分 (Derivative) 三个组成部分。

网友R:
它通过同时调整比例、积分和微分三个环节,使得系统的输出尽可能接近期望值

网友U:
PID调节规律是一种广泛应用于过程控制的方法,它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比例(P)、积分(I)和微分(D)三种控制方式的组合,来实现对过程的精确控制。

网友V:
先调节P的数量级达到一个只有2个左右明显峰值的波形,再调节I找到不会波形振荡也不会没有超调的区间,在区间内找到一个I将稳态误差尽可能消除。最后使用D来控制衰减比和波形的峰值、超调量。

网友W:
在理论上可以证明,对于过程控制的典型对象——“一阶滞后+纯滞后”与“二阶滞后+纯滞后”的控制对象,PID控制器是一种最优控制。PID调节规律是连续系统动态品质校正的一种有效方法,其参数整定方式简便,结构改变灵活(PI、PD、…)。

网友X:
过程控制是指对一个连续的或随时间变化的系统的控制。在这个系统中,一个或多个变量(如温度、压力、流量等)需要保持在预定的范围内,以确保系统的稳定和安全。过程控制通常需要使用PID控制器,因为它能够适应这种复杂的环境,并能够提供有效的反馈和调节。

网友Y:
PID调节规律是过程控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自动控制器。它基于偏差的比例(P)、积分(I)和微分(D)进行控制,具有原理简单、易于实现、适用面广、控制参数相互独立,参数的选定比较简单等优点。

网友Z:
在具体应用中,控制点包含三种比较简单的PID控制算法,分别是:增量式算法,位置式算法,微分先行。这三种PID算法虽然简单,但各有特点,基本上能满足一般控制的大多数要求。例如在智能车竞赛中,要想让智能车根据赛道的不断变化灵活的行进,PID算法的采用很有意义。一般情况下,这个反馈就是速度传感器返回给单片机当前电机的转速。

网友AA:
PID控制,即Proportional (P)– Integral (I) – Derivative (D) Control, 实际上是三种反馈控制的统称。这种控制方法的结构相对简单,稳定性好,工作可靠,因此在实际工程中应用非常广泛。

网友Q:
比例调节可以消除静差,但有滞后现象;积分调节可以消除静差,但有滞后现象;微分调节可以消除误差变化,保证误差恒定不变。综合P、I两种调节的优点,利用P调节快速抵消干扰的影响,同时利用I调节消除残差。

网友AB:
PID调节规律和过程控制是工业自动化控制中的重要概念。

网友Y:
比例调节的作用是最基本的调节作用,它可以使系统的输出值跟随设定值的变化而变化;
积分调节的作用是在系统受到干扰时消除余差,以达到最终稳定的目的;
微分调节的作用则是根据系统输出值的变化趋势预测未来的偏差,并提前进行补偿。

网友AC(2023-11-20):
过程控制在工业自动化中应用广泛,它是通过控制生产过程中的变量来达到预定的目标。PID调节规律作为其中的一种控制方式,可以对生产过程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调整。

网友AD:
PID调节规律通过调整比例、积分和微分环节,实现对过程的控制。

网友AE:
根据所需的稳态值,调整时间,超调,上升时间,峰值时间和其他指标微调目标。

网友AF:
同时调整比例阶段、整合阶段和分化阶段,使系统输出尽可能接近期望值

网友AG:
必要细致的是,采样周期必需大于步伐的实行周期

网友AH:
In many cases, differentiation does not require adjustment

网友AI:
一个相对简单的理解是,如果设定值和反馈值之间存在偏差,可以立即进行多少调整

网友AJ:
pid调理纪律以及进程节制是产业自动化节制中的紧张观点。

网友AK(2024-01-03):
PID调节律通过调节比例、积分、微分环节实现对过程的控制。

网友AL:
按照所需的稳态值,调解时候,超调,上升时间,峰值时候以及其他指标微调方针。

网友AM:
同时调解比例阶段、整合阶段以及分解阶段,使体系输出尽量靠近期望值

网友AN(2024-02-02):
需要注意的是,采样周期必须大于步骤的实施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