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例教程] PID控制器的结构及稳定性分析

楼主(2023-10-19):
(图片)

网友A:
有关PID的书籍也是看了一些,市面上不乏这类书籍。

网友B:
PID控制器主要适用于基本上线性,且动态特性不随时间变化的系统

网友C:
PID控制器由比例单元 P、积分单元 I 和微分单元 D 组成。通过Kp, Ki和Kd三个参数的设定

网友D:
PID 控制器是一个在工业控制应用中常见的反馈回路部件

网友E:
一些控制系统把数个PID控制器串联起来,或是链成网络。这样的话,一个主控制器可能会为其他控制输出结果

网友F:
PID是以它的三种纠正算法而命名的。这三种算法都是用加法调整被控制的数值。而实际上这些加法运算大部分变成了减法运算因为被加数总是负值

网友G:
PID控制器可以用来控制任何可以被测量的并且可以被控制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