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例教程] RS-485工业接口的设计应用指南

楼主(2023-10-15):
(图片)

网友A:
RS-485在工业通信中是常用通信接口方式,现在RS-422都很少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S-485在工业通信中是常用通信接口方式,现在RS-422都很少用了。

为什么现在rs422很少使用了呢

网友C:
RS485有两线制和四线制两种接线,四线制是全双工通讯方式,两线制是半双工通讯方式

网友D:
在低速、短距离、无干扰的场合可以采用普通的双绞线,反之,在高速、长线传输时,则必须采用阻抗匹配的RS485专用电缆,而在干扰恶劣的环境下还应采用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

网友E:
RS-485接口采用差分方式传输信号方式,并不需要相对于某个参照点来检测信号,系统只需检测两线之间的电位差就可以了

网友F:
在RS485通信网络中一般采用的是主从通信方式,即一个主机带多个从机

网友G:
RS485采用差分信逻辑,+2V~+6V表示“1”,- 6V~- 2V表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