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例教程] ucosII内核分析移植驱动程序开发

楼主(2023-10-16):
(图片)

网友A:
把ucos-II的内核代码分析一次还是很花时间。

网友B:
uC/OS-II只是一个实时操作系统内核,它仅仅包含了任务调度,任务管理,中断与时间管理,内存管理和任务间的通信和同步等基本功能

网友C:
ucos使用任务就绪表来存储任务的优先级以及就绪状态

网友D:
Ucosii的内存管理全部是针对堆的

网友E:
ucos的任务管理功能有创建任务、 删除任务、修改任务的优先级、挂起和恢复任务、获得一个任务的有关信息等

网友F:
ucos的调度算法是占先式多任务实时内核

网友G:
ucos时钟管理软件的核心代码便是OSTickISR(),该函数是一个定时中断函数,每隔一个固定的时钟节拍运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