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例教程] 定时器产生指定延迟的delay函数

楼主(2023-10-15):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STC89C52,晶振:11.0592MHZ
{
        int i;
        for(i=0;i<n;i++)
        {
                TMOD &= 0xF0;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模式1
                TH0 = 0xFC;                        //至初值
                TL0 = 0x66;                        //定时1ms
                TF0 = 0;                        //清除溢出标志
                TR0 = 1;                        //开启定时器0
                EA=0;                                //关中断(使用查询方式)
                ET0=0;                                //关T0中断
                while(TF0 == 0);        //溢出等待
                TR0 = 0;                        //暂停定时器
        }
}

网友A:
需要传入一个整数参数,表示要延迟的时间长度。

网友B:
在delay函数中,需要通过TMOD寄存器的设置来指定定时器的工作模式。例如,如果要使用1毫秒的延迟,需要将TMOD寄存器的TH0和TL0两位分别设置为0xFC和0x66,同时设置工作模式为1。

网友C:
单片机的时钟频率会影响定时器的计时速度,因此在实现延迟时需要考虑单片机的时钟频率。

网友D:
需要注意避免与其他中断源产生冲突,以免影响程序的正常执行。

网友E:
51 单片机的定时器是硬件定时器,其时间基准取决于系统时钟

网友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声明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ms; i > 0; i--)
       for (j = 114; j > 0; j--)
           ;
}

网友G:
需要注意延时时间的准确性、定时器的设置以及代码的优化。

网友H:
循环的次数需要根据单片机的主频进行调整,以保证延时的准确性。

网友I:
在使用定时器时,你需要注意定时器的时钟源和分频器的设置。这些设置会影响到定时器的计时精度和工作效率。

网友J:
可以定义一个参数xms来代表需要延时的毫秒数,然后在函数体中使用两个嵌套的for循环来实现延时。

网友K:
在使用定时器产生指定延迟的delay函数时,需要仔细设置定时器的初值、工作模式、溢出标志和中断,以确保程序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A:
当定时器溢出时,需要处理溢出标志位,以便在延迟结束后清除溢出标志位。

网友L: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晶振的频率误差、电路的负载变化等,实际的延时时间可能会与预期有所不同。因此,你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以保证延时时间的准确性。

网友M:
为了确保程序的正确性,应尽量避免在delay函数中使用其他可能会影响程序执行时间的操作,例如访问外部中断或执行耗时较长的运算。

网友N:
在delay函数中,需要通过TF0寄存器的清除来及时清除定时器0的溢出标志。否则,当定时器0溢出时,会导致程序出现错误。

网友I:
使用定时器实现延迟的精度取决于定时器的位数和单片机的时钟频率,一般来说,精度较高,但也不是绝对准确的。

网友O:
应该尽量优化代码,以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

网友P:
定义一个延时x毫秒的函数时,需要先计算出机器周期的时间。

网友Q:
单片机内部的时钟频率不同,因此产生的延迟时间也会有所不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网友R:
为了提高延时函数的效率,你可以考虑使用中断服务程序(ISR)来减少主程序的运行时间。此外,你还需要注意代码的其他部分,确保它们不会对延时函数产生影响。

网友D:
根据定时器计数的位数和时钟频率,需要计算出定时器溢出时间,以便在延迟时避免溢出。

网友S:
需要在其他单片机上实现类似的功能,请查阅相应单片机的文档,了解如何配置定时器和实现延时功能。

网友T:
利用定时器可以设计一个软件定时器

网友U:
使用_nop_()函数(空操作,执行时间为 1 个机器周期)来实现延时。

网友V:
使用循环结构来控制定时器的计数器,以达到延迟的效果。

网友K:
在使用定时器前,需要先配置定时器的工作模式和计数初值。

楼主:
在编写程序时需要考虑系统时钟频率对定时器的影响

网友:
在使用定时器时,需要配置定时器的工作方式、计数范围和溢出中断等相关参数。

网友W:
在delay函数中,需要通过EA和ET0寄存器的设置来关闭定时器0的中断。否则,当定时器0溢出时,会导致中断被触发,从而影响程序的执行。

网友X:
在使用定时器实现延迟时,需要使用循环等待的方式,以便在等待时间结束后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R:
使用51单片机定时器实现指定延迟需要注意计算定时器溢出时间、处理定时器溢出标志位、考虑单片机时钟频率、注意延迟精度和采用循环等待等方式。

网友Y:
延时函数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执行无意义指令来达到延时的目的

网友Z:
经常需要使用延时函数来实现不同的功能

网友AA:
在delay函数中,需要通过TMOD寄存器的设置来指定定时器的初值。例如,如果要产生1毫秒的延迟,需要将TMOD寄存器的TH0和TL0两位分别设置为0xFC和0x66。

网友AB:
这样做 岂不是每次都要对寄存器进行计算吗

网友AC:
感觉这样做的效率不是很高啊

网友AD:
不需要重复赋值的就不要放在循环体里边了

网友AE:
这个指定的延迟时间最大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AF:
这种最好使用中断的模式比较好一点

网友AG:
调用这个延时函数会导致其他函数的堵塞

网友AH:
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优化代码,以提高程序的效率。

网友AI:
当定义一个延迟为x毫秒的函数时,必须首先计算机器周期的时间。

网友AJ:
当定时器溢出时,必要处置溢出标记位,以便在耽误竣事后断根溢出标记位。

网友AK(2023-12-07):
必要细致防止与其他间断源发生辩论,以避免影响步伐的正常实行。

网友AL:
必要细致延时时候的准确性、定时器的设置和代码的优化。

网友AM:
按照定时器计数的位数以及时钟频率,必要计较出定时器溢出时候,以便在耽误时防止溢出。

网友AN:
软件定时器可以使用定时器来设计

网友AO:
Using_ Nop_()函数(空操作,执行时间为,1,机器周期)用于实现延迟。

网友AP(2024-01-08):
利用轮回布局来节制定时器的计数器,以到达耽误的结果。

网友AQ:
在利用定时器前,必要先设置装备摆设定时器的事情模式以及计数初值。

网友AR:
在利用定时器时,必要设置装备摆设定时器的事情方法、计数范畴以及溢出间断等相干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