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例教程] LCD12864万年历程序

楼主(2023-10-21):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string.h"

char num=0;
u8 DisplayData[8];

u8 DisData[6];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atapros()
{
  Ds1302ReadTime();
        DisplayData[0] = TIME[2]/16+0x30;
        DisplayData[1] = (TIME[2]&0x0f)+0X30;
        DisplayData[2] = 0x2D;
        DisplayData[3] = TIME[1]/16+0X30;
        DisplayData[4] = (TIME[1]&0x0f)+0X30;
        DisplayData[5] = 0x2D;
        DisplayData[6] = TIME[0]/16+0X30;
        DisplayData[7] = (TIME[0]&0x0f)+0X30;
}

void datapros2()
{
  Ds1302ReadTime();
        DisData[0] = TIME[6]/16+0x30;                        //年
        DisData[1] = (TIME[6]&0x0f)+0X30;
        DisData[2] = TIME[4]/16+0X30;
        DisData[3] = (TIME[4]&0x0f)+0X30;
        DisData[4] = TIME[3]/16+0X30;
        DisData[5] = (TIME[3]&0x0f)+0X30;
}

void main()
{
        Ds1302Init();
        lcd12864_init();//LCD12864初始化

        lcd12864_show_string(0,0,"万年历");//第1行字符串显示
        //lcd12864_show_string(0,1,"2021年12月10日");//第2行字符串显示
        lcd12864_show_string(0,2,"时间:");//第3行字符串显示

        while(1)
        {
                datapros();
                datapros2();
                lcd12864_show_string(0,1,DisData);
                lcd12864_show_string(1,1,"年");
                lcd12864_show_string(2,1,&DisData[2]);
                lcd12864_show_string(3,1,"月");
                lcd12864_show_string(4,1,&DisData[4]);
                lcd12864_show_string(5,1,"日");
                lcd12864_show_string(0,3,DisplayData);//第4行字符串显示
                lcd12864_show_string(4,3,"  ");//第4行字符串显示
        }
}

网友A:
这种万年历的误差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B:
一般万年历的精度就是到秒级的是吗

网友C:
万年历的计时基准一般选取什么呢

网友D:
有没有单片机里边单独的就有万年历这个模块呢

网友E:
一般使用的万年历的精度要求并不高

网友F:
一般这种万年历的是不是都需要节电池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