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ADC转换值和实际电压的关系

楼主(2023-10-22):
1.首先确定ADC用几位表示,最大数值是多少。比如一个8位的ADC,最大值是0xFF,就是255。
(一般芯片手册会有说明)

2.然后确定最大值时对应的参考电压值。一般而言最大值对应3.3V。这个你需要看这个芯片ADC模块的说明。寄存器中有对于输入信号参考电压的设置。

3.要计算电压,就把你的ADC数值除以刚才确定的最大数值再乘以参考电压值。比如你ADC值为0x80,那么实际值就是0x80/(0xFF+1)*3.3V = 1.65V

4.计算出来的电压值只是ADC管脚处的电压值。你可以用电压表量一下,计算值和实际值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