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typeof关键字

楼主(2023-10-16):
typeof关键字是C语言中的一个新扩展。只要可以接受typedef名称,Sun Studio C 编译器就可以接受带有typeof的结构,包括以下语法类别:

声明
函数声明符中的参数类型链表和返回类型
类型定义
类型操作符s
sizeof操作符
复合文字
typeof实参
编译器接受带双下划线的关键字:__typeof和__typeof__。本文中的例子并没有遵循使用双下划线的惯例。从语句构成上看,typeof关键字后带圆括号,其中包含类型或表达式的名称。这类似于sizeof关键字接受的操作数(与sizeof不同的是,位字段允许作为typeof实参,并被解释为相应的整数类型)。从语义上看,typeof

使用typeof的声明示例
下面是两个等效声明,用于声明int类型的变量a。

typeof(int) a; /* Specifies variable a which is of the type int */
typeof('b') a; /* The same. typeof argument is an expression consisting of
                    character constant which has the type int */

以下示例用于声明指针和数组。为了进行对比,还给出了不带typeof的等效声明。

typeof(int *) p1, p2; /* Declares two int pointers p1, p2 */
int *p1, *p2;

typeof(int) * p3, p4;/* Declares int pointer p3 and int p4 */
int * p3, p4;

typeof(int [10]) a1, a2;/* Declares two arrays of integers */

int a1[10], a2[10];

如果将typeof用于表达式,则该表达式不会执行。只会得到该表达式的类型。以下示例声明了int类型的var变量,因为表达式foo()是int类型的。由于表达式不会被执行,所以不会调用foo函数。

登录后复制
extern int foo();
typeof(foo()) var;

使用typeof的声明限制请注意,typeof构造中的类型名不能包含存储类说明符,如extern或static。不过允许包含类型限定符,如const或volatile。例如,下列代码是无效的,因为它在typeof构造中声明了extern:typeof(extern int) a;下列代码使用外部链接来声明标识符b是有效的,表示一个int类型的对象。下一个声明也是有效的,它声明了一个使用const限定符的char类型指针,表示指针p不能被修改。extern typeof(int) b;
typeof(char * const) p = "a";

网友A:
使用typeof关键字的好处是什么呢

网友B:
typeof操作符返回一个字符串,表示未经计算的操作数的类型。

网友C:
不用知道函数返回什么类型,可以使用typeof()定义一个用于接收该函数返回值的变量

网友D:
typeof的参数可以是两种形式:表达式或类型

网友E:
它可以在宏定义中动态获取相关结构体成员的类型

网友F:
typeof() 是GUN C提供的一种特性,它可以取得变量的类型,或者表达式的类型

网友G:
typeof关键字是JavaScript中的一个操作符,用于获取变量的数据类型。

网友H:
typeof是C/C++中的一个关键字,主要用于获取变量的数据类型。

网友I:
它可以让你在编译时检查变量或表达式的类型,从而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J:
typeof只能用于变量,不能用于表达式或者常量。例如,typeof(x + y)是错误的,因为x + y是一个表达式,而不是一个变量。

网友K:
typeof操作符也可以用于检查函数和数组等数据类型

网友L:
回函数的返回类型: 如果变量是一个函数,typeof可以返回该函数的返回类型,例如"function"

网友M:
在某些情况下,你可以使用 typeof 关键字进行类型转换,例如将指针转换为整数类型。

网友N:
使用 typeof 关键字可以返回一个表达式或变量的类型

网友O:
typeof 关键字在 C 语言中用于获取变量或表达式的数据类型,有助于编写更健壮的代码

网友P:
typeof可以用来获取任何变量的数据类型,包括基本数据类型(如int、float、char等)和复合数据类型(如数组、结构体、联合体等)。这对于编写泛型代码或者在运行时动态分配内存等场景非常有用。

网友:
对于数字类型,如果以字符串形式表示(包含小数部分),使用typeof仍然返回number。

网友Q:
typeof 关键字在 C 语言中主要用于获取变量或表达式的数据类型

网友R:
typeof 只能用于获取变量或表达式的类型,而不能用于获取函数的参数类型,因此在使用函数时可能需要额外注意

网友S:
在使用typeof时,需要注意类型安全的问题。

网友M:
typeof非常有用,但它不是一个通用类型检查器。

网友T:
在表达式中使用 typeof 时,要注意优先级和结合性。例如,typeof(a + b) 会返回一个组合类型的结果,而不是 a 和 b 的各自类型

网友U:
这两个字符很容易搞混淆来着。

网友V:
typeof只能在函数体内使用,不能在函数外部使用。而

网友T:
将一个int类型的变量赋值给一个double类型的变量,那么编译器可能会报错

网友W:
typeof操作符在某些场景下可能会出现意外的结果。

网友X:
typeof的结果是一个类型名,而不是一个值。因此,你不能直接将typeof的结果赋值给一个变量,也不能直接使用typeof的结果来进行运算。

网友Y:
typeof对于非严格比较类型判断准确率非常高

网友Z:
建议使用严格类型声明(ES6及以上版本支持),以确保变量的数据类型不会被意外改变。

网友AA:
检查变量的类型: typeof可以用来检查变量的数据类型,例如字符串、数字、布尔值等。

网友R:
typeof操作符返回的结果是一个字符串,因此需要注意其大小写。例如,"T"和"Type"返回的结果是不同的。

网友(2023-11-20):
typeof 只能用于变量和表达式,不能用于常量。

网友AB:
typeof关键字是javascript中的一个操作符,用于获得变量的数据类型。

网友AC:
typeof是cc++中的一个关键字,重要用于获得变量的数据类型。

网友AD:
typeof操作符返回一个字符串,暗示未经计较的操作数的范例。

网友AE:
Using the keyword, typeof, can return the type of an expression or variable

网友AF:
typeof,关键字在,c,说话中重要用于获得变量或者表达式的数据类型

网友AG:
它可以在宏界说中动态获得相干布局体成员的范例

网友AH:
在利用typeof时,必要细致范例平安的問題。

网友AI(2024-01-03):
typeof的形参可以采用两种形式:expression或type

网友AJ:
typeof相当有效,但它不是一个通用范例查抄器。

网友AK:
typeof只能在函数体内利用,不克不及在函数外部利用,而

网友AL(2024-02-02):
将int类型的变量赋值给double类型的变量可能会导致编译器报告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