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C语言#if,#ifdef,#ifndef条件编译用法汇总

楼主(2023-10-23):
条件编译是根据实际定义宏(某类条件)进行代码静态编译的手段。可根据表达式的值或某个特定宏是否被定义来确定编译条件。

最常见的条件编译是防止重复包含头文件的宏,几乎所有头文件都要采用下述的方法编辑以防止被重复包含,形式跟下面代码类似:

#ifndef ABCD_H
#define ABCD_H

// ... some declaration codes

#endif // #ifndef ABCD_H

在C文件中通常有如下类似的定义:

#ifdef _DEBUG

// ... do some operations

#endif

#ifdef _WIN32

// ... use  Win32 API

#endif

常见的条件编译指令
1、#if:如果条件为真,则执行相应的操作。
2、#elif:类似于 elseif 的用法,当前面条件为假,再判断该条件是否为真,如果是真,则执行相应操作。
3、#else:如果前面所有条件均为假,则执行相应操作。
4、#ifdef:如果该宏已定义,则执行相应操作。
5、#ifndef:如果该宏没有定义,则执行相应操作。
6、#endif :结束对应的条件编译指令。(不能省略)
defined :与#if, #elif配合使用,判断某个宏是否被定义

#if,#elif,#else与#endif
#if 指令很像C语言中的 if 语句。#if 后面跟常量表达式,如果表达式为非0,则表达式为真,执行 #if 与 #endif 中间的所有C代码;如果表达式为0,则表达式为假,中间的代码不参与编译。

#if可与常量表达式配合使用。常用格式如下:

#if 常量表达式1
// ... some codes
#elif 常量表达式2
// ... other codes
#elif 常量表达式3
// ...
...
#else
// ... statement
#endif

上面的#if、#elif、#else可以与条件判断语句的if elseif else联系起来理解,同样地,#elif、#else也不是一定需要存在。
常量表达式可以是包含宏、算术运算、逻辑运算等等的合法C常量表达式,如果常量表达式为一个未定义的宏, 那么它的值被视为0。

#if MACRO_NON_DEFINED // 等价于

#if 0

在判断某个宏是否被定义时,应当避免使用#if,因为该宏的值可能就是被定义为0。而应当使用#ifdef或#ifndef。

下面举几个例子:
例1:

#if 0
//代码1
#endif

上面这种用法,相当于#if 0 和 #endif之间的代码被注释掉了,一般在IDE环境中会显示灰色。如果需要这段代码参与编译,那么把#if 0改为#if 1即可。但这种用法最好只是调试阶段临时用,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因为这就跟/* */注释符号类似了。

例2:

#define FUNCTION 0

#if FUNCTION
//代码1
#endif

上面这种用法相对常用,即FUNCTION宏定义为0或者1,决定了#if FUNCTION和#endif之间的代码是否参与编译。
对FUNCTION的宏定义可以放在某个配置用的头文件中,便于集中管控。

例3:

#define FUNCTION 0

#if FUNCTION
//代码1
#else
//代码2
#endif

与例2类似,FUNCTION宏定义为0或者1,FUNCTION为1,则#if FUNCTION和#else之间的代码1参与编译,FUNCTION为0,则#else和#endif之间的代码2参与编译。

例4:

#define FUNCTION 0

#if (FUNCTION == 0)
//代码1
#elif (FUNCTION == 1)
//代码2
#elif (FUNCTION == 2)
//代码3
#endif

FUNCTION宏定义为0或者1或者2,FUNCTION为0,则代码1参与编译,FUNCTION为1,则代码2参与编译,FUNCTION为2,则代码3参与编译。
由于0,1,2不能直观理解,我们还能对0,1,2进行一层宏定义,以增加代码可阅读性,比如:

#define FUN_A 0
#define FUN_B 1
#define FUN_C 2

#define FUNCTION FUN_A

#if (FUNCTION == FUN_A)
//代码1
#elif (FUNCTION == FUN_B)
//代码2
#elif (FUNCTION == FUN_C)
//代码3
#endif

例5:

#define FUN_A 1
#define FUN_B 1

#if (FUN_A && FUN_B)
//代码1
#endif

只有当FUN_A和FUN_B同时定义为1时,代码1才参与编译,否则代码1不参与编译。

例6:

#define FUNCTION 1

#if (FUNCTION < 5)
//代码1
#endif

只有当FUNCTION的定义小于5时,代码1才参与编译,否则代码1不参与编译。

#ifdef,#ifndef,#else与#endif
条件编译中相对常用的预编译指令。模式如下:

#ifdef ABC
// ... codes while definded ABC
#elif (CODE_VERSION > 2)
// ... codes while CODE_VERSION > 2
#else
// ... remained cases
#endif // #ifdef ABC

#ifdef用于判断某个宏是否定义,和#ifndef功能正好相反,二者仅支持判断单个宏是否已经定义,上面例子中二者可以互换。
如果不需要多条件预编译的话,上面例子中的#elif和#else均可以不写。

#ifdef 由于只能判定单个宏是否定义,那么自然没有#if 后面可以判定一个表达式那么多花样,所以就不能举大量的例子了。

#if defined
defined用来测试某个宏是否被定义。defined(name): 若宏被定义,则返回1,否则返回0。
它与#if、#elif、#else结合使用来判断宏是否被定义,乍一看好像它显得多余, 因为已经有了#ifdef和#ifndef。defined可用于在一条判断语句中声明多个判别条件;#ifdef和#ifndef则仅支持判断一个宏是否定义。

类似:

#if defined(VAX) && defined(UNIX) && !defined(DEBUG)

当然,如果是判断单个条件,#if defined和#ifdef没有啥差别。

#if defined(VAX)

#ifdef VAX

#if !defined
#if !defined与#ifndef类似,都是用来判断宏没有被定义。
区别在于#if !defined可以判断多个(类似前面的#if defined)。

#if !defined(VAX)

#ifndef VAX

这两者效果一样。

#if !defined的本质还是#if defined,所以它们可以组合

#if defined(VAX) && defined(UNIX) && !defined(DEBUG)

这个例子就是当VAX和UNIX都定义了,并且DEBUG没有被定义的情况下,则条件成立。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788542/article/details/130922902

网友A:
这些宏只能在当前源文件的范围内使用。如果需要在不同的源文件中使用不同的代码段,则需要使用其他方式来实现。

网友B:
#if,#ifdef,#ifndef 是预处理器指令

网友C:
使用这些指令可以提供更灵活的编译控制,使得程序可以根据特定的编译环境、编译器选项或者定义了某些宏来选择性地编译和执行代码。

网友D:
在使用C语言中的#if、#ifdef和#ifndef指令进行条件编译时,需要注意条件判断

网友E:
#if: 这个指令后面跟着一个表达式,如果这个表达式的值为真(非零),那么紧跟在这个指令后面的代码会被编译到最终的程序中。如果这个表达式的值为假(零),那么紧跟在这个指令后面的代码会被忽略。

网友F:
在编写跨平台代码时,需要特别注意条件编译的使用,以确保在不同平台上都能正确运行。

网友G:
注意使用#define定义宏名称时,宏名称大小写敏感,定义的位置也很重要,需要放在#include语句之后。

网友H:
如果某个条件编译指令的条件始终为假(零),那么紧跟在其后的代码块将***不会被编译。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在条件编译指令之前添加一条注释,说明为什么这个条件编译指令是必要的

网友I:
只在对应的条件满足时才会编译。

网友J:
#if, #ifdef, #ifndef定义的条件编译符号只在当前源文件中有效。

网友K:
不同的编译器和操作系统可能对预编译指令的支持有所不同。在使用时,请测试代码在目标编译器和操作系统上的编译和运行情况。

网友L:
使用条件编译时,请保持代码简洁。避免在条件编译块中编写过多的代码

网友M:
条件编译可以嵌套使用,以扩展条件编译的范围

网友N:
在使用#ifdef和#ifndef时,要确保你正在检查的宏名不会与其他代码中的宏名冲突。

网友O:
#ifdef: 这个指令后面跟着一个宏名,如果这个宏已经被定义了,那么紧跟在这个指令后面的代码会被编译到最终的程序中。如果这个宏还没有被定义,那么紧跟在这个指令后面的代码会被忽略。

网友P:
预编译指令通常放在要编译的代码之前,以便编译器根据指令进行编译。在使用时,请确保预编译指令位于要编译的代码之前。

网友Q:
在使用#if时,要注意避免出现#if 0这样的代码,因为这会导致编译器浪费资源去检查一个***为假的表达式。

网友R:
#if、#ifdef和#ifndef是条件编译指令,用于根据预处理器定义的宏来控制代码的编译。

网友K:
过度使用条件编译可能会导致代码难以阅读和维护。

网友S:
#if, #ifdef, #ifndef定义的条件编译顺序影响代码的执行顺序。

网友T:
使用#ifndef、#define和#endif指令时,需要确保宏定义的唯一性。

楼主:
在编译时提供条件编译的功能。这些指令通常用于在编译时判断某些条件,并根据条件的结果来决定是否包含某些代码段。

网友U:
#if、#ifdef、#ifndef等指令的顺序正确,以避免编译错误。

网友V:
在C语言编程中,#if,#ifdef,#ifndef是条件编译指令,用于根据特定的条件来决定哪些代码会被编译到最终的程序中

网友W:
在条件编译指令的开始和结束之间,通常不使用常规的 #include 预处理器指令,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循环包含的问题。通常的做法是在源文件中直接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网友X:
使用#if、#ifdef和#ifndef指令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点,通过覆盖不同的编译条件来测试代码的正确性。

网友Y:
预编译指令可以嵌套使用,但需要注意嵌套的层数和语法。过多的嵌套可能会导致代码可读性降低,需要根据实际需求合理使用。

网友Z:
在使用条件编译时,需要避免与其他编译指令或宏定义发生冲突。例如,不要在同一个源文件中同时使用#if和#undef指令来取消定义一个宏,否则可能会导致不确定的行为。

网友AA:
在使用#if、#ifdef或#ifndef指令时,需要提供一个有效的条件表达式。这个条件表达式通常是一个标识符与条件的组合,例如:#if (condition)。确保条件表达式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是使用这些指令的关键。

网友AB:
在使用条件编译嵌套时,需要注意嵌套的层数,以避免不必要的编译错误和代码执行错误。

网友AC:
在C语言中,条件编译是利用预编译指令根据特定的条件选择性地编译部分代码。

网友AD:
#if、#ifdef和#ifndef指令后面跟的是一个表达式,该表达式的值将决定是否执行后面的代码块。如果表达式的值为真(非零),则执行后面的代码块,否则跳过。

网友AE:
每个条件编译指令后面都需要跟一个表达式,该表达式的结果为真(非零)时,才会编译紧跟其后的代码块。

网友J:
可以通过条件编译来根据不同的编译环境或编译器选项选择性地包含或排除某些代码段。这对于跨平台开发和兼容不同编译器非常有用。

网友AF:
在使用#ifdef和#ifndef指令时,如果一个宏被定义了多次,编译器可能会将其中一次的代码复制到最终的输出文件中

网友AG:
#if、#ifdef和#ifndef都是编译预处理指令,它们会在编译阶段被执行,而不是在运行阶段。

网友AH:
某些功能可能只在特定环境下有用,使用条件编译可以在编译时决定是否包含这些功能

网友AA:
在C语言中使用#if,#ifdef,#ifndef进行条件编译时,需要注意使用范围、代码块、符号、顺序和嵌套等方面的问题

网友AI:
在#if,#ifdef,#ifndef后面使用的表达式或宏名应该简洁明了,以便其他开发者理解你的意图。

网友AJ:
#ifndef与#ifdef相反,如果宏没有被定义,则其后的代码块会被执行,否则跳过。

网友AK:
不要过度依赖条件编译,这可能会导致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下降。

网友AL:
条件编译只影响编译过程,不影响运行时行为。因此,在运行时,不会因为条件编译而改变程序的执行流程。

网友O:
预编译指令的大小写会影响编译结果。例如,"#IF"和"#if"是不同的预编译指令,可能导致不同的编译结果。在使用时,请确保预编译指令的大小写正确。

网友K:
条件编译可以帮助我们灵活地组织代码

网友AM(2023-12-07):
在编写跨平台代码时,必要分外细致前提编译的利用,以确保在不一样平台上都能精确运行。

网友AN:
仅在满足相应条件时进行编译。

网友AO:
在利用前提编译嵌套时,必要细致嵌套的层数,以防止不必要的编译毛病以及代码执行毛病。

网友AP:
利用前提编译时,请连结代码简便,防止在前提编译块中编写过量的代码

网友AQ:
过分利用前提编译大概会致使代码难以浏览以及保护。

网友AR:
#if,,#ifdef,,#ifndef界说的前提编译次序影响代码的实行次序。

网友AS:
#if,,#ifdef,,#ifndef界说的前提编译标记只在当前源文件中有用。

网友AT:
在c说话中,前提编译是操纵预编译指令按照特定的前提选择性地编译部门代码。

网友AU(2024-01-08):
利用#ifndef、#define以及#endif指令时,必要确保宏界说的唯一性。

网友AV:
前提编译可以嵌套利用,以扩大前提编译的范畴

网友AW:
如if, # ifdef, # ifndef等指令的顺序是正确的,以避免编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