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R031在接收和发送数据时如何保持低功耗?

楼主(2023-10-16):
CW32R031在接收和发送数据时如何保持低功耗?

网友A:
进入休眠模式,在休眠模式下,大部分内部电路都处于关闭状态,只有少数几个电路仍在工作,以便在需要时唤醒微控制器。

网友B:
优化软件代码,优化软件代码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计算和循环,从而降低微控制器的功耗。此外,使用适当的算法和数据格式也可以减少通信过程中的功耗。

网友C:
楼主这个就别这样使用了,感觉像是让马儿跑还不给吃草

网友D:
优化软件代码,优化软件代码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计算和循环,从而降低微控制器的功耗。

网友E:
只能休眠吧,这个深度就不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