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DK如何添加添加使用静态库.a

楼主(2023-10-16):
各位大神好,请教关于如何添加使用静态库。
已经将静态库和头文件包括在里面,并且在Include Path中添加了该路径,但编译报错。

网友A:
1.将静态库文件(.a文件)复制到工程目录下。
2.打开Keil工程,选择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3.在弹出框中选择“Libraries”选项卡。
4.在“Libraries”选项卡中,选择“Add”按钮。
5.在弹出框中选择需要添加的静态库文件(.a文件)。

网友B:
在MDK的项目管理器中,选择要添加静态库的项目。

网友C:
在项目管理器的“链接器”选项卡中,点击“添加”按钮,选择要添加的静态库.a文件。

网友D:
可以在项目的"Files"选项卡中找到"External Libraries"文件夹。在这个文件夹中,你可以导入.a文件。右键点击"External Libraries"文件夹,然后选择"Import",然后选择你的.a文件。

网友E:
右键单击工程名 -> 属性 -> C/C++ Build -> Tool Settings ->MCU GCC Compiler -> Libraries -> Selective Libraries,然后添加你的静态库的路径,你需要输入静态库的完整路径和名字,中间用空格隔开。

网友F:
右键单击工程名 -> 属性 -> C/C++ Build -> Tool Settings ->MCU GCC Compiler -> Include paths,然后添加你的头文件路径。

网友G:
将静态库复制到工程目录:将你所需要的静态库文件(.a文件)复制到你的工程目录中。

网友H:
在“链接器”选项卡中,确保静态库.a文件已经被添加到“链接器输入”列表中

网友I:
项目管理器的“链接器”选项卡中,点击“添加”

网友J(2024-01-09):
会使二极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