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芯片BOOT启动方式从RAM中启动

楼主(2023-10-16):
通过外部引脚可配置BOOT从SRAM中启动,上电过程SRAM没有初始化,BOOT从SRAM启动的作用是什么,这个我不能理解。

我想实现所有程序都在SRAM中运行,有没有实现的方法?

网友A:
你可以考虑将你的程序分割成不同的段或模块。根据SRAM的大小,你需要合理地组织你的代码和数据。

网友B(2023-11-21):
从SRAM启动就是可以拓展存储空间?

网友C:
Emmm你没有初始化的话,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D:
我觉得可以通过走SRAM来实现程序的备份,在线升级之类的吧

网友E:
应该可以都在SRAM里运行吧

网友F:
不会,我一般都是内置存储运行的

网友G:
其实你这么做的意义是啥?内部没有RAM么这是

网友H:
你可以参考一下NXP的imxRT1052,好像是外部存储运行程序的

网友I:
这种操作好像烧录费劲吧,需要自己写flm文件好像

网友J:
没有初始化是不是程序就没运行啊

网友K:
大部分就是为了实现在线升级才会这么做

网友L:
没有初始化的话,会不会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M:
这个有没有可能硬件接触有问题

网友N:
不初始化怎么用啊

网友O(2024-08-16):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P: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Q: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R: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

网友S: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