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keil软件报错,添加的.h文件找不到其相对路径

楼主(2023-10-16):
..\User\LED\bsd_led.c(2):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led1/bsp_led.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添加的.h文件找不到其相对路径

网友A:
没有正确设置项目路径,导致.h文件的相对路径不正确。

网友:
.h文件已经添加到项目中,并且路径已经添加到包含目录中

网友B:
检查 "Target 1" 设置中的 "Output" 选项卡,确保生成的文件路径设置正确。

网友C:
将.h文件所在的目录添加到include路径中。可以在Keil软件的选项中设置include路径,将.h文件所在的目录添加到路径中即可。

网友D:
在项目中正确地指定了.h文件的路径。

网友E:
使用#include 指令引入头文件

网友F:
请检查.h文件的相对路径是否正确,并确保它与工程中的其他文件在同一目录下。

网友G:
有时IDE(例如MDK-ARM)可能出现问题,导致一些文件无法访问

网友H:
打开Keil软件,选择Project菜单下的Options for Target选项;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C++选项卡;
在Include Paths文本框中,输入正确的相对路径或绝对路径;
点击OK按钮保存更改。

网友I:
.h文件所在的目录未添加到include路径中。

网友J:
可以在Keil软件的选项中设置当前工作目录,将.h文件所在的目录设置为工作目录即可。

网友K:
文件引用的路径不正确。

网友L:
在Keil软件中编译程序时,需要将.h文件所在的目录设置为当前工作目录,否则Keil软件无法找到.h文件。

网友M:
重启Keil或尝试使用不同的版本可能会解决问题。

网友N:
在编译器设置中指定头文件的路径。

网友:
相对路径不正确。

网友O:
在项目管理器(Project Manager)中,右键单击项目名称,然后选择 "Add Existing Files to Project"。浏览到 .h 文件所在的目录,选择文件并单击 "Open"。

网友D:
某些情况下,编译器可能不包含在同一目录中的头文件。这可能是由于编译器设置或项目配置造成的。你可以尝试将头文件移动到其他目录,并相应地更新项目和编译设置。

网友P:
打开项目或解决方案,查看项目设置或解决方案属性页面中的路径设置,确保包含.h文件的目录已经添加到正确的位置

网友Q:
有时候,头文件可能会被其他头文件包含,导致 Keil 无法找到它。

网友R:
可以在Keil软件中查看.h文件引用的路径是否正确,确保引用的路径与实际路径一致。

网友S:
检查文件名和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T:
在 .h 文件中,检查是否有引用了其他文件或库。

网友U:
如果头文件所在的目录不在 Keil 的搜索路径中,您可以将该目录添加到 Keil 的搜索路径中。在 Keil 中,右键点击工程文件夹,选择“Options for Target”->“Search Directories”,然后添加头文件所在的目录。

网友V:
Keil软件默认的路径可能不包含你的.h文件所在的目录。你需要在Keil的"Options for Target" -> "IROM1"或"IRAM1" -> "Paths and Files"选项卡中,添加你的.h文件所在的目录。

网友W:
头文件路径不对或者包含嵌套关系有问题

网友X:
在 Keil 中,选择 "Project" 菜单,然后选择 "Reconfigure Target"。这将重新配置项目并确保编译器能够找到所有必需的文件。

网友Y:
提示添加的.h文件找不到其相对路径,通常是因为编译器无法找到所需的头文件

网友Z:
检查项目配置,确保Keil的编译器知道如何查找头文件

网友AA:
检查一下.h文件的相对路径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