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系列TSL线性电容按键进入睡眠模式叫醒后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23-10-16):
我用的官方的库文件,的hal函数
下面这个程序,在进入睡后,叫醒,触摸按键无法正常工作,但是弹性按键却可以继续循环进入睡眠模式。
while(1)
{

    //判断 线性电容按键 与 睡眠开启按键(普通弹性按键)是否有一个被按下
    MyLinRots[0].p_Data->Position = 0;
    MyLinRots[0].p_Data->StateId = TSL_STATEID_RELEASE;
    ButtonPressed = 0;
    tsl_status = tsl_user_Exec();
    while((ButtonPressed == 0) && ((MyLinRots[0].p_Data->StateId != TSL_STATEID_DETECT) || (LINEAR_POSITION == 0)) && (!LINEAR_POSITION))
    {
      tsl_status = tsl_user_Exec();
    }

    //若线性电容按键被触发,则进入一下逻辑。
    if(MyLinRots[0].p_Data->StateId  == TSL_STATEID_DETECT)
    {
      /* Run mode menu ********************************************************/
      if((LINEAR_POSITION >= 1 ) && (LINEAR_POSITION <= 64))
      {
      }

      /* Sleep mode menu ******************************************************/
      else if ((LINEAR_POSITION >= 65 ) && (LINEAR_POSITION <= 127))
      {
      }

      /* LP Sleep menu ********************************************************/
      else if ((LINEAR_POSITION >= 128 ) && (LINEAR_POSITION <= 191))
      {
      }
      /* Stop menu ************************************************************/
      else
      {
      }
    }

    //若普通弹性按键按下,则触发开启睡眠模式
    else /* BUTTON_KEY != 0 */
    {

//     IDD_SaveContext();     //从IDD库中找到的关闭IO和时钟的函数(检测睡眠模式 功耗电流时 用的函数)
       SystemPower_Config();  //官方sleep库中的关闭IO 和时钟的函数。

       HAL_I2C_DeInit(&I2CxHandle);
       HAL_Delay(5000);

       BSP_PB_Init(BUTTON_KEY, BUTTON_MODE_EXTI);
       HAL_SuspendTick();
       HAL_PWR_EnterSLEE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LEEPENTRY_WFI);
       HAL_ResumeTick();

       IDD_RestoreContext();    //从IDD库中找到的关闭IO和时钟的函数(检测睡眠模式 功耗电流时 用的函数)

       //苏醒后LED灯闪烁
       BSP_LED_Init(LED3);
       BSP_LED_On(LED3);
       HAL_Delay(500);
       BSP_LED_Off(LED3);
       HAL_Delay(500);
       BSP_LED_On(LED3);
       HAL_Delay(500);
       BSP_LED_Off(LED3);
       HAL_Delay(500);
       BSP_LED_On(LED3);
       HAL_Delay(500);
       BSP_LED_Off(LED3);

    }
}

网友A:
检查电源是否稳定,以及是否在正确的工作范围内。不稳定或异常的电源可能会导致微控制器复位或出现其他不可预料的行为。

网友B:
线性电容按键的初始化

网友C:
在进入睡眠模式之前,有一段代码行HAL_I2C_DeInit(&I2CxHandle);,这是关闭I2C总线的操作。如果在此之后对I2C总线上的设备进行任何操作,例如读取线性电容按键的状态,都可能因I2C总线未初始化而失败。

网友D:
检查电源是否稳定,是否在正确的工作范围内

网友E(2023-11-19):
你说的触摸按键和弹性按键都是什么?是2类按键么

网友F:
一般来说,触摸按键需要你重新初始化一下,才能好用的哦

网友G:
你这触摸与单片机怎么连接的?

网友H:
你唤醒之后,得对一些外设重新初始化的吧

网友I:
你的弹性按键接在哪儿了?是不是这个IO自动配置了外部中断啊?

网友J:
如果你的触摸是一个模块的话,你需要重新初始化一下,这样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K:
你咋不都用触摸呢?还整个弹性按键

网友L:
其实看你说的,有点像触摸没初始化导致的

网友M:
你直接仿真看看?我觉得可以试试看为啥不好使

网友N:
应该就是初始化的问题,你的触摸应该是I2C或者其他,这外设在休眠的时候都被关闭了

网友O(2024-08-11):
这些引线越窄越好

网友P: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Q: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

网友R:
输入滤波电容的公共端应作为其他交流电流地的唯一接点

网友S: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T: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U: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V: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W:
把纹波电流分摊到每个电容上

网友X: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Y(2025-04-13):
引用 网友H:
你唤醒之后,得对一些外设重新初始化的吧

可以问些睡眠模式的问题吗有偿

网友Z(2025-11-05):
检查电源是否稳定,不稳定的电源可能会导致微控制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