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FLASH模拟EEPROM出现以下错误

楼主(2023-10-16):
#define  CAL_ADDRESS 0X803F800  //校准参数

const CHIP_CFG_DEFINE ChipCfg __attribute__((at( CAL_ADDRESS)))={
                                                                   0xaa,
                                                                                                    {100,980}                  //100,980

                                                                  };

flash写校准参数,会出现以下错误
User command #1: D:KeilARMBIN40fromelf.exe --bin -o  .outputu713app.bin  .outputu713app.axf
Error: Q0147E: Failed to create Directory .outputu713app.binER_IROM1: File exists
Finished: 0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
".outputu713app.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A:
检查并确认".outputu713app.bin"这个路径是否存在。如果存在,请将其删除或者更改其名称。

网友B(2023-11-21):
提示你无法创建这个目录啊

网友C:
感觉是程序配置的位置有点不对,才会这样

网友D:
是不是你的数据写的指针不对劲?

网友E:
大概就是你IROM1数据大小写的不对吧

网友F:
是不是指针大小设计的不对?

网友G:
看看你程序大小,然后再往后推算这个IROM1的大小啊

网友H:
好像是你生成的bin文件就是不对的

网友I:
直接试试换个ROM1的大小试试呢?

网友J:
这问题我也没遇到过,不过我觉得可以直接试试外置的flash啊,这个多简单

网友K:
是不是binER_IROM1的位置写的不对啊?

网友L:
可能是程序配置的位置有点不对

网友M:
你这存储在什么路径下面啊

网友N(2024-08-16):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O: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P: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Q: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

网友R: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

网友S: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