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stm32 CAN和TIM1有冲突吗?

楼主(2023-10-16):
各位前辈,请问一下,can模块是不是和tim1(用来产生6路pwm波)有冲突?没有用can模块的时候pwm波正常,只要启用can模块,pwm占空比固定在50%,不能调;
备注:芯片配置我是用cubemx生成的;

有哪位知道的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STM32的CAN和TIM1之间没有直接的冲突。

网友A:
如果你在具体应用中遇到冲突问题,建议详细检查和优化你的代码,确保CAN协议和定时器的使用都符合STM32的编程规范和最佳实践。

网友B:
没有直接的冲突。

网友C:
都没说具体型号。

使用CubeMx配置就能发现是否有避免不了的使用冲突,这个跟具体封装及料号有关。

网友D:
在STM32微控制器中,CAN(控制器局域网)和TIM1(定时器1)是两个不同的硬件模块,它们的功能和作用不同。

网友E(2023-11-19):
你用的是cubemx来配置,要是配置没有冲突,基本就是没冲突

网友F:
这个还没一起用过,但是我觉得这俩外设应该不会有冲突吧

网友G:
可以先找个demo改改代码,看看两段程序是否有冲突呗

网友H:
这种冲突?应该不会有吧

网友I:
你试试分时复用,要是好用了,可能就是硬件冲突了

网友J:
你是不是电路设计的问题啊?电路要是设计的不OK,确实会这样的

网友K:
你这走线是不是靠近了?

网友L:
这俩确实容易被影响吧,要是电路设计有问题的话

网友M:
建议你试试换一版电路,就是重新设计一下,做好屏蔽和干扰试试

网友N:
这俩冲突是我没有想到的

网友O(2024-08-06):
需要靠近在外部添加一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P:
ESD电压通过接地放掉

网友Q:
电阻消耗过电压的能量

网友R: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