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请问STM32L432 UART帧错误是什么?

楼主(2023-10-16):
一个奇怪的问题,使用STM32L432的UART通信,如果使能了uart的错误中断,代码如下:/* Enable the UART Error Interrupt: (Frame error, noise error, overrun error) */        SET_BIT(UartHandle.Instance->CR3, USART_CR3_EIE);
则程序会一直在串口中断中出不来,程序就跑步起来了。
在中断中如果清除了帧错误(Frame error)中断标志位,则程序可正常运行了。
由此说明了,是帧错误导致的,
问题是,什么是帧错误,是软件错误还是硬件错误呢?

网友A:
STM32L432的UART模块在发生帧错误时,可以通过清零中断标志位的方式,使得程序从串口中断中跳出,恢复正常执行。

网友B:
数据传输错误导致的错误

网友C:
在STM32L432中,UART帧错误通常可以通过UART的中断标志位检测到。

网友D:
在数据寄存器 (USART_DR) 位1上当检测到同步错位、过多的噪声或者检测到断开符时,该位会被硬件置位。

网友E:
在处理这种情况时,建议使用__HAL_UART_CLEAR_FLAG()函数来清除标志位。例如,当检测到帧错误时,可以使用huart->ErrorCode |= HAL_UART_ERROR_FE; 来标记错误。

网友F:
这种状态被标记为UART_FLAG_FE。如果发生帧错误,那么需要通过软件序列将该位清零,即先读USART_SR,然后再读USART_DR。

网友G:
通知应用程序发生了UART帧错误,应用程序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如何处理这个错误。

网友B:
如果在程序中启用了UART错误中断 ,并且存在帧错误,那么程序可能会卡在串口中断中无法继续运行。

网友F:
需要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H:
当发生UART帧错误时,相应的UART中断标志位会被置位,用户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这个错误。

网友I:
调整UART的通信参数,例如波特率,数据长度,停止位等,以减少UART帧错误的发生。

网友J:
发生帧错误时,可以通过清零中断标志位的方式,使得程序从串口中断中跳出,恢复正常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