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53C8内部ADC,采样到ADC_IN17基准电压变化

楼主(2023-10-16):
我用到官方开发板+移植的官方库文件,如果一个工程中,只有ADC外设,那么17通道采样结果是1050左右,符合芯片手册说的1.2V基准电压,。

但当我把这个官方例程移植进入我的工程文件后,再次开启AD中断检测17路电压,得到的是2048,相当于1.65V,而且数据稳定,

我把自己的工程文件的主频改到2M。依然如此。
当主频变为16M,则系统第一次采样是1050~1.2V,此后采样均为2048~1.65V,

请问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基准电压变化吗?

网友A:
你的开发板和官方开发板之间可能存在硬件差异,包括ADC电路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导致采样电压的结果不同。

网友A:
库文件差异,官方库文件可能针对特定的硬件平台进行优化。当移植到其他平台时,库文件中的某些参数可能需要进行调整。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开发板和官方开发板的基准电压源是不是相同的

网友C:
检查官方库文件中的配置参数,并将其与你的工程文件中的配置参数进行比较。

网友D:
你的开发板和官方的基准电压源是相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