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STM32F4是否可支援到4 BIT ECC NAND FLASH?

楼主(2023-10-16):
请问STM32F4是否可支援到4 BIT ECC NAND FLASH?

网友A:
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具有多种外设和接口,包括与NAND FLASH相关的引脚和接口,因此理论上可以通过适当的外设配置和驱动程序开发来实现对4 BIT ECC NAND FLASH的支持。

网友B(2023-11-21):
一般来说,F4的应该也有FSMC吧,你可以看看这部分的外设操作

网友C:
没太理解,你是想接这个flash么?做拓展?

网友D:
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本身并不直接支持4位ECC(Error Correction Code)NAND Flash。

网友E:
其实你不如用F1了,F1支持FSMC,是支持这个功能的

网友F:
没这么试过啊,但是如果F4要是有存储部分的管理外设,可以试试

网友G:
要在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上使用4位ECC NAND Flash,您需要使用外部NAND Flash控制器或者使用外部存储器控制器(如FSMC)来实现与NAND Flash的通信。

网友H:
得看F4那个型号哈,外部控制器可以支持4位ECC,并可以提供与NAND Flash之间的接口和协议转换。

网友I:
您可以参考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的参考手册和外设库,看看是否有支持的存在

网友J:
在配置和使用过程中,您需要根据具体的外部控制器和NAND Flash的规格和要求进行相应的设置和调整。

网友K:
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具有丰富的外设和接口,可以与外部存储器设备(如NAND Flash)进行通信。但好像并不支持4 BIT ECC NAND FLASH

网友L:
可以参考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的参考手册和外设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