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SDIO-4bits发送数据时出错(有谁调通过SDIO的帮忙看一下)

楼主(2023-10-16):
我向操作单元为“字”的FIFO中写入一个“字”;查询时,发现FIFO中被重复写了32个“字”。(FIFO一共有32个字的存储空间)
以下是我针对此问题写的一段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SDIO_DataInitTypeDef SDIO_DataInitStructure;
SDIO_InitTypeDef SDIO_InitStructure;

void SD_LowLevel_Init(void)        ;
void SDIO_DataInit(void);

int main(void)
{
    char *character= "abcdefghijklmnop" ;
        uint32_t  *data= (uint32_t *)character ;

    SD_LowLevel_Init();
    SDIO_DataInit();

    SDIO->DCTRL = 0;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Length = 16;

    SDIO_SetSDIOOperation(ENABLE);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TimeOut = 0xffffffff;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Dir = SDIO_TransferDir_ToCard;    //SDIO_TransferDir_ToCard=0 SDIO_TransferDir_ToSDIO=2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Mode = SDIO_TransferMode_Stream;   // SDIO_TransferMode_Stream SDIO_TransferMode_Block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PSM = SDIO_DPSM_Enable;
    SDIO_DataConfig(&SDIO_DataInitStructure);

         SDIO->FIFOCNT;
         SDIO->DCOUNT;
         SDIO_WriteData(0X12345678);
         SDIO->FIFOCNT;
         SDIO->DCOUNT;

         SDIO_WriteData(*data++);
         SDIO->FIFOCNT;
         SDIO->DCOUNT;

         SDIO_WriteData(*data++);
         SDIO->FIFOCNT;
         SDIO->DCOUNT;

         SDIO_WriteData(*data);
         SDIO->FIFOCNT;
         SDIO->DCOUNT;

}

void SD_LowLevel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C and GPIOD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ENABLE);

  /*!< Configure PC.08, PC.09, PC.10, PC.11, PC.12 pin: D0, D1, D2, D3, CLK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D.02 CMD lin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SDIO AHB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SDIO, ENABLE);

  /*!< Enable the DMA2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

void SDIO_DataInit(void)
{
  SDIO_DeInit();

  /*!< Power ON Sequence -----------------------------------------------------*/
  /*!< Configure the SDIO peripheral */
  /*!< SDIO_CK = SDIOCLK / (SDIO_INIT_CLK_DIV + 2) */
  /*!< on STM32F4xx devices, SDIOCLK is fixed to 48MHz */
  /*!< SDIO_CK for initialization should not exceed 12 MHz */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Div = 0x04;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Edge = SDIO_ClockEdge_Rising;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Bypass = SDIO_ClockBypass_Disable;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PowerSave = SDIO_ClockPowerSave_Disable;
  SDIO_InitStructure.SDIO_BusWide = SDIO_BusWide_4b;
  SDIO_InitStructure.SDIO_HardwareFlowControl = SDIO_HardwareFlowControl_Disable;
  SDIO_Init(&SDIO_InitStructure);

  /*!< Set Power State to ON */
  SDIO_SetPowerState(SDIO_PowerState_ON);

  /*!< Enable SDIO Clock */
  SDIO_ClockCmd(ENABLE);

/*******************************************Gainspan Testing******************************/
    SDIO_DataStructInit(&SDIO_DataInitStructure);

}

网友A:
进行数据发送时出错的问题可能有很多原因。例如,可能是由于传输的数据量过大导致缓冲区溢出,也可能是因为未正确设置传输模式,或者可能是由于未正确配置SDIO寄存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