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F4的外设接口有哪些特性?

楼主(2023-10-16):
关于STM32F4的外设接口有哪些特性?

网友A(2023-11-21):
很多啊,F4的主要特性就是多了个RGB驱动器

网友B:
一般好像对屏幕的支持比较多了

网友C:
这个特性主要还是要看你选择了那款MCU哈

网友D:
我看好F429的芯片了,支持RGB接口,很强

网友E:
一般来说,这芯片好像有mipi接口和网口吧,这不就挺好么

网友F:
大部分的F4性能就很强,我觉得这就算是不错了

网友G:
接口特性不知道,但是带的一些外设都非常实用,比如网络驱动这种

网友H:
看你选择哪款芯片,如果F469好像带个mipi,F429带个RGB,其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I:
很多特性啊,它的外设多了很多接口存在,比如RGB之类的

网友J:
不知道F4有没有CANFD,要是有的话,算是一个给力的特性吧

网友K:
它外设多了很多接口

网友L:
外设接口丰富,满足大部分接口需求

网友M:
USB OTG高速模块

网友N:
与全速主机模式相同的性能,多达12个端点。Cortex-m4支持的传输协议有:PING协议,SPLIT协议和多传输协议。

网友O:
更快的模数转换速度,更低的ADC/DAC工作电压。

网友P:
这是STM32后备区域的供电接口,可以用来给STM32的后备区域提供能量,在外部电源断电的时候,维持后备区域数据的存储,以及RTC的运行。

网友Q:
f4可以驱动多大屏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