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Q均衡器卡拉OK调试和家庭影院多声道功放环绕声API开发指南AC3/DTS软件

楼主(2023-10-16):
DOLBY HOME THEATER之中的EQ均衡器,EQ是Equalizer的缩写。EQ可以帮助频率之间的平衡、增加乐器的张力、帮助乐器的清晰度与分离、增加整体歌曲的深度与情绪、增加曲目的环绕声效果、删除掉不需要的内容、对于动态处理能够搭配进行得到更好的结果、对于录音效果进行补偿。
均衡器是将20Hz(低频)~20kHz(高频)划分为多个部分,然后改变各个部分的电平。处理声音的频率平衡。美化声音。
各频率电平的变化,将会对声音的音色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某个声音最具特点的一段频率的电平进行哪怕微小的改动,也会对声音本身造成很大的影响。
可以开发自己的Graphic EQ 图形均衡器。Graphic EQ通常会以 10-band 一整排的 EQ,将频率分之为十个不一样的频率点(也有 20-band,30-band,最多可到 31-band)
Graphic EQ提供这十个频率点下去做各式各样的dB数减或增加,Graphic EQ提供了一个很直觉性的操作,只需要去推高各个Fader,然而即可听到指定频段的声音变化。
Graphic EQ 通常都是用来在调整整个房间的声音残响职测试、补偿声音的声音反应与声音效果。
均衡器主要调节Gain(增益)、Freq(频率)、Q即使Q值
Gain:增益参数控制点的上下位置,可以用它来增益、衰减信号,将参数设置为0为禁用此滤波器,从而不造成任何影响
Freq:频率参数控制点的左右位置,可以用它来确定点作用于哪一个频率,可以将各个点的滤波器设置到10Hz到24kHz之间。你可以自由地设置频率产生不同的效果。
Q参数控制点作用频率的范围,Q值越大(最大10),作用的频率越窄,反之(最小0.1)则越宽。Q值反应的是频率线弯曲的幅度,Q 越大所选的频率范围越窄,Q 越小所选的范围越宽,
EQ是频率均衡器,它能够允许用户主动地对声音的各频段进行增益或衰减的处理。压缩是是对电信号的处理装置,它会将过大的电压减弱,过小的电压增强,体现在声音上就是能够让音箱中放出的声音稳定在一个设定的范围,尤其在大失真度的声音中,压缩效果器能够使声音更均匀,防止音箱损坏。
帮助频率之间的平衡、增加乐器的张力、帮助乐器的清晰度与分离、增加整体歌曲的深度与情绪、增加曲目的立体声效果、删除掉不需要的内容、对于动态处理能够搭配进行得到更好的结果、对于录音效果进行补偿
1、对音响系统的频率特性(曲线)进行补偿(校正) 2、对声场的频率特性进行频率补偿 3、主观上对音色结构进行加工处理和音色特性的创作
4、提高音质,调整频谱曲线。5、改善系统的信噪比,衰减噪声频带。 5、消除声反馈 6、弥补声场的缺陷,改善听音环境。 6、修饰、加工音色的重要处理手段。7、满足不同爱好者在听觉上、心理上的要求。

※KCM_EQ_SETUP多路均衡EQ音效处理设置,0x8b读写寄存器
内置4组预置均衡EQ音效音效**,每组可以分别调节不同的音效值,而且独立**,使用者只需要选择KCM_EQ_SELECT寄存器,即调用相应已**的均衡EQ音效。用户整机只需要一个简单的音效选择按键,就可以将原来调节的均衡EQ音效调出来了,无需写大量的寄存器。

字节        作用        说明
字节0        选择4组预置音效位置        1至4分别为4组预置音效。如果话筒声道使用EQ,则第4组固定用于话筒,这时KCM_EQ_SELECT选择为4会无效。
字节1        使用EQ的声道标志        对应的通道标志为1则使用均衡,0则停止使用均衡
B7后置右声道使用EQ;
B6后置左声道使用EQ;
B5环绕声右声道使用EQ;
B4环绕声左声道使用EQ;
B3保留为0;
B2中置声道使用EQ;
B1前置右声道使用EQ;
B0前置左声道使用EQ;
字节2        主声道滤波器模式及各个通道段数量        B7:6为主声道滤波器模式;
B5为不使用自动的衰减值配合音量芯片;
B4:0为主声道EQ段数量,
字节3        话筒声道滤波器模式及EQ段数量        B7:6为话筒声道滤波器模式;
B5为不使用自动的衰减值配合音量芯片;
B4:0为话筒EQ段数量;
字节4        滤波器Q值,数值越大滤波特性越尖        B7:4为话筒声道滤波器Q值,0-15;
B3:0为主声道滤波器Q值,0-15;
字节5        EQ预衰减值设置        B7:6为话筒声道预衰减值;
B3:0为主声道预衰减值;
值0为不衰减。其余值为对应衰减的dB值。
注意,每个主声道数*EQ段数+话筒不能超出EQ总段数。例如前置左右声道分别用7段的EQ,就已经用掉了14段EQ,如果话筒想再使用3段EQ,一共就是17,已经超出总段数是16,所以只能用两段EQ了。
因为数码音效处理时的任何值都不能大于0dB,如果需要做增益,必须将整体的作相同的衰减,这样才能不产生过载失真。设置的衰减值应该为所有段的最大增益值。
当选择为两段均衡EQ音效时,自动转换为音调调节,只调节低音及高音。
当滤波器模式选择B7:6为00时所有段滤波器相同,B7则最高段使用HSF滤波器,能通过所有高于频率设定值的信号,与音调的高音作用一样;B6为1则最低段使用LSF滤波器,能通过所有低于频率设定值的信号,与音调的低音作用一样。

※KCM_EQ_VALUE多段均衡EQ音效处理数值
字节0选择预置音效的位置,1至4分别为4组预置音效位置。如果打开话筒声道EQ音效则第4组为话筒的音效。1至4分别为4组预置音效。注意这里只是修改对应的数值,未必会修改即时音效,需要KCM_EQ_SELECT选中的音效位置才会改变即时音效;
字节1开始每3个字节为两段12位的EQ设置值,其中第一字节为奇段低8位(B7:0),第二字节为偶段低8位(B7:0),第三字节的B3:0为奇段高4位(B11:8),B7:4为偶段高4位(B11:8);
主声道每3个字节为两段12位的EQ设置值,紧跟着是MIC声道同样的格式。
每段12位的格式如下:
B11:8为dB的数值不包括符号,0为增益或衰减0dB,15为增益或衰减15dB。
B7为0时B11:8的值为增益+0至+15dB,为1时B11:8的值为衰减-0至-15dB。
B6:5为频率的单位范围。
B4:0为频率计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