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赛元线上品牌新定义MCU,ADC采集声音传感器

楼主(2023-10-16):
新定义mcu介绍
开发板主 MCU 芯片型号为 RD8T36P48RJ,LQFP48 管脚封装,开发板把所有的功能接口都连接出来,引出 Arduino 管脚,并集成 ISP 烧录工具,方便客户开发。内置31路高灵敏度隔空电容触控电路、64KbytesFlash、12位高精度ADC、1个UART。

RD8T36系列开发调试非常方便,具有ISP(InSystemPrograming)、ICP(InCircuitPrograming)和IAP(InApplicationPrograming)功能。允许芯片在线或带电的情况下,直接在电路板上对程序存储器进行调试及升级。RD8T36系列具有非常优异的抗干扰性能和性能极好的触控按键性能,非常适合应用于各种使用场合的触控按键和主控控制,如大小智能家电和智能家居、物联网、无线通讯、游戏机等工业控制和消费应用领域。

MAX4466声音传感器
MAX4466主要特性
1、+2.4V 至 +5.5V 电源电压运行版本,
2、可提供 5nA 完全关断(MAX4467/MAX4468)
3、出色的电源抑制比:112dB
4、出色的共模抑制比:126dB
5、高 AVOL:125dB (RL= 100kΩ)
6、轨到轨输出
7、低 24μA 静态电源
8、电流增益带宽积:
200kHz (MAX4465/MAX4467/MAX4469)
600kHz AV≥5 (MAX4466/MAX4468)
9、采用节省空间的封装
5-Pin SC70 (MAX4465/MAX4466)
8 引脚 SOT23 (MAX4467/MAX4468/MAX4469)

以前玩这个传感器还是,用f4做乐谱分析,用dsp和fft做的,现在用新定义mcu做一个简单的adc采集。

void ADC_Init1(uint Channel)
{
        ADCCON = 0X80|Channel;                //开启ADC,ADC采样频率为2M ,选择Channel位ADC采样口
        if(Channel<8)
        {
                ADCCFG0 = 1<<Channel;   //设置Channel作为采样口
        }
        else
        {
                ADCCFG1 = 1<<(Channel-8);   //设置Channel作为采样口
        }
        ADCCFG2 = 0x10;                        //ADC采样时间为三个时钟
        IE |= 0X40;        //开启ADC中断
        EA = 1;
}
void GetADCValue()
{

        ADCCON |= 0X40;   //开始ADC转换
        while(!AdcFlag);                                  //等待 ADC转换完成;
        AdcFlag = 0;
        ADCValue = (ADCVH<<4)+(ADCVL>>4);

}
extern bit AdcFlag;
void ADCInterrupt()                        interrupt 6
{

        ADCCON &= ~(0X20);  //清中断标志位
        AdcFlag = 1;
}
void main(void)
{

    IcResourceInit();
        ADC_Init1(0x08);
        TR0=0;关闭模式0和1的中断源
    ET0=0;
    TRX=0;
    ET2=0;
    IE1 &=~0x08;
    OLED_Init();
    OLED_Clear();

    while(1)
    {

#if(TestMode==1)
                GetADCValue();
                OLED_ShowCHinese( 2 , 0 , 0 );
                OLED_ShowCHinese( 20 , 0 , 1 );
                OLED_ShowCHinese( 36 , 0 , 2 );
                OLED_ShowCHinese( 84 , 0 , 9 );
                OLED_ShowCHinese( 102 , 0 , 10 );
                OLED_ShowString(10,2,CharData,16);
        OLED_ShowNum(40,4,ADCValue,6,16);   //}
//        DHT11_receive();
//                OLED_ShowNum(40,4,rec_dat[5],6,16);   //}
//                OLED_ShowNum(10,4,rec_dat[4],6,16);
//
//            OLED_ShowNum(40,4,rec_dat[1],6,16);   //}
//                OLED_ShowNum(10,4,rec_dat[0],6,16);

#endif

    }

}

运行情况如下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我要学习。。。。。」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62054816/article/details/133051573

网友A:
会不会就是赛元MCU改了名字直接线上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