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原理图

楼主(2023-10-16):
图片中这部分电路功能是什么?看不懂

网友A:
这是个驱动电磁阀的电路,C217无用,可以去掉,D203是关闭Q203时给电磁阀线圈续流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驱动电磁阀的电路,C217无用,可以去掉,D203是关闭Q203时给电磁阀线圈续流用的 ...

C217有用。减小电磁阀电感线圈反生电压,以免反生电压损坏三极管Q20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217有用。减小电磁阀电感线圈反生电压,以免反生电压损坏三极管Q203.

不是有续流二极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续流二极管吗

是的。有C217更好。在某些应用中,例如负载电感很大(1H)、并且,流过电感的电流也很大(10A)这种情况下,仅有续流二极管是不稳妥的。MOS管开关时,极高能量的反生电压电流浪涌甚至导致续流二极管损坏。增加C217.会大大降低此类风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有C217更好。在某些应用中,例如负载电感很大(1H)、并且,流过电感的电流也很大(10A)这种情况 ...

这么大功率的时候,电容是不是应该再串个电阻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