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驱相关] SWM34S系列驱动TFT-LCD显示模组应用基本注意事项

楼主(2023-10-16):
1、确认硬件的连接、包括电源、地、RGB 数据线、DCLK\DE\HSYNC\VSYNC 等,显示模组有 DISP、RESET、CS、SCL、SDA 等。

2、确认各电压的正常,包括电源,部分有 IOVCC、VGL、VGH、VCOM 等电压

3、如果应用的 TFT-LCD 模组非演示例程中已适配调试的规格,先用BSP库例程,即“Lib\LCD\SimplLCD_RGB”进行驱动,此例程功能单一,适合应用驱屏调试应用。

采用演示例程已适配的显示模组,,可以直接应用有UI交互操作的例程,接近于产品应用的开发。

4、部分 TFT-LCD 模组需要初始化通讯,如 TFT-LCD 模组规格书中 COG(chip on glass) 芯片 ST7701S、NT35510 等,必须要 向 TFT- - LCD供应商索取正确的初始化应用通讯程序,参考示例(这点非常重要!!!市面上的屏各式各样,即使相同的 COG芯片,由于模组不一致,初始化代码也不尽相同,MCU厂家无法提供对于 TFT-LCD 差异化的配套支持),COG 芯片规格书,以确保初始化通讯的成功。通常此通讯方式为 3 线通讯,部分 COG 芯片不一定符合 SPI 硬件模块的方式,且只在初始过程中应用,速度要求不高,建议采用普通 IO 端口方式进行应用(即软件模拟 SPI 通讯)。

5、在 SimplLCD_RGB 例程中,先设定分辨率参数 LCD_HDOT、LCD_VDOT,和 LCD_DIRH。TFTLCD 模组是横屏扫描应用,LCD_DIRH 定义为 0,反之则为 1。

6、调整 LCDC 模块的初始化接口 void RGBLCDInit(void) 的参数,包括 HFP、HBP、VFP、VBP、HsyncWidth、VsyncWidth。这些参数的设置值,一般参考 TFT-LCD 模组规格书中的有关驱动的 RGB 时序参数

LCD_initStruct.ClkDiv = 8;//4;

LCD_initStruct.Format = LCD_FMT_RGB565;

LCD_initStruct.HnPixel = LCD_HDOT;

LCD_initStruct.VnPixel = LCD_VDOT;

LCD_initStruct.Hfp = 4;//64;//10;

LCD_initStruct.Hbp = 5;//8;//20;

LCD_initStruct.Vfp = 25;//4;//4;

LCD_initStruct.Vbp = 10;//4;

LCD_initStruct.HsyncWidth = 5;

LCD_initStruct.VsyncWidth = 6;//2;

ClkDiv:像素时钟 DCLK 的频率设置,在系统时钟的基础上进行分频。比如系统时钟为 40MHz,ClkDiv 值为 2,那么 DCLK 的频率值为 20MHz。

Format:针对 RGB 接口屏,可以设置为 RGB565、RGB888 两种方式。SWM34SRET6-50/SWM34SCET6-50 型号,驱动端口不足够驱动RGB888 的 TFTLCD 模组。

注意: 针对小尺寸的 TFT-LCD 模组,采用 RGB565 相比 RGB888 驱动方式,总体显示不会有明显的不同。对颜色分阶很细腻的画面,比较细致对比欣赏时,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 RGB565 接口可以节省端口需求,性价比有优势,所以小尺寸 TFT-LCD 模组采用 RGB565 方式是常用方式。 所以,建议采用 RGB565 的方式,这样可以节省驱动的端口需求。在UI 设计 中,尽量避免过于细腻的颜色过渡分阶即可(如光晕、渐变效果)。

HnPixel:LCD_HDOT 水平显示分辨率。通常 TFT-LCD 模组规格书对分辨率的描述,如 480(RGB)*272、800(RGB)*480、480(RGB)*800,针对 RGB 描述的点定义位水平方向的分辨率。最大取值为 1024。

VnPixel:LCD_VDOT 垂直显示分辨率。最大取值 1024。

Hfp:行同步前肩宽度。最大取值 64。

Hbp:行同步后肩宽度。最大取值 256。

Vfp:场同步前肩宽度。最大取值 64。

Vbp:场同步后肩宽度。最大取值 256。

HsyncWidth:行同步脉冲宽度。最大取值 256。

VsyncWidth:场同步脉冲宽度。最大取值 256。

HsyncInv:行同步脉冲输出的极性反相控制。通常行同步脉冲输出为负极性,某些 TFT-LCD 模组需要正极性方向,可以通过此位进行控制。

VsyncInv:场同步脉冲输出的极性反相控制。通常场同步脉冲输出为负极性,某些 TFT-LCD 模组需要正极性方向,可以通过此位进行控制。

调试过程中,参考 TFT-LCD 模组中的 RGB 时序表中值进行填写,通常会有显示,图像如不完全,可以通过微调HFP、HBP、VFP、VBP 参数进行完善。

如出现无图像显示:

6.1) 先通过调整 DCLK 的分频,先往最大或最小值进行,根据显示的现象,采用往中间值逐步逼近方法进行。如仍然无显示,则固定 TFT-LCD 模组规格书中提及的 DCLK 频率,调整第 6.2 步参数;

6.2) 调整 VFP、VBP 参数。先往最大或最小值进行,根据显示的现象,采用往中间值逐步逼近方法进行。多次调试,获得最佳值。如仍然无显示,则固定接近 RGB 时序表中的值,调整第 6.3 步参数;

6.3) 调整 HFP、HBP 参数。先往最大或最小值进行,根据显示的现象,采用往中间值逐步逼近方法进行。多次调试,获得最佳值。

如仍然无显示,此时可联系 FAE 进行支持协助。

7、通过描画边线查看是否正常满屏显示。显示点亮后,一帧纯色画面比较难判断确认是否显示全屏,可以在黑色背景下,通过描画四条边线方式进行,判断四条边线是否显示正常。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华芯微特SYNWIT」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SYNWIT/article/details/133814041

网友A:
IIC的控制接口速度有点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