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2X035评估板测评】运放测试

楼主(2023-10-16):
运放测试

运放电路多种多样,今天就简单的测试一下运放的负反馈电路比例放大。
我们所使用的功放为OPA2.
在历程里打开关于功放的例程。
默认配置为
*OPA2_CHP0--PA7
*OPA2_CHN1--PA5
*OPA2_OUT--PA4
不需要做任何修改,还能通过串口打印PA4当前的电压。串口发送脚为PB10.
将单片机和电阻连接起来根据下面的图进行连接起来。供电电压只有3.3V。所以分压之后Uin就等于1.67V
根据公式得出 Uout=Uin*(1+(R2/R1))=3.3V连接完成之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如下图所示将所获得的电压进行换算得出Uout=3.237V
用万用便量PA4引脚的电压为3.223V。基本一致大差不差。
由于输出的值正好为供电的电压,所以再测试2组数据。验证功放是否真的正常运行。将电路修改为下图所示。
但是手头的色环电阻只有10K的,将2个10K并联变成5K,然后按上面电路进行搭建。
这时候Uin这边就得到一个1.1V的电压。根据公式计算这时候输出的电压为2.2V。
用万用表测量之后,结果确实为2.2V。串口答应出的值经换算也得出为2.199V。
经公式得出的值和实际测到的值误差很小。

将反馈电阻也用两个10K并联之后变成5K。这时候根据公式,将数据带入,可得出结果为Uout=1.67V。
这时候用万用便测量Uout端,量出的结果为1.65V。将串口接收到的值进行换算得出Uout=1.646V。

结果就是功放在正常的工作

网友A:
福禄克的万用表,土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的万用表,土豪啊。

借的,我可买不起,不过真好用就是了

网友B:
这个运放是芯片内部自带的运放吗

网友C:
差了20mV的电压

网友D:
是不是只有正反馈才会引起谐振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只有正反馈才会引起谐振啊

应该是的 负反馈一般不会产生谐振

网友F:
这种需要加电容进行一下滤波吗

网友G:
这些电阻是通过继电器切入进去的吗

网友H:
评价一个好的运放电路 都需要看哪些方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