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PWM两个引脚输出控制电机向前向后,在两引脚输出高低电平代码里是否需要延迟?

楼主(2023-10-16):
问题改一下,现在的问题是PWM两个引脚输出控制电机向前向后,在两引脚输出高低电平代码里是否需要延迟?
// 两引脚置为高电平使电机停止转动
    GPIO_SetBit(GPIOA, GPIO_PIN_7);
    delay_ms(10); // 延时10毫秒      ------------------------  这个延迟有必要吗?
    GPIO_SetBit(GPIOA, GPIO_PIN_6);
    delay_ms(10); // 延时10毫秒

网友A(2023-12-18):
尽量做个延迟呗,能方便切换一下

网友B:
应该不用做,其实直接过渡就行

网友C:
这个建议还是加个延时比较稳定吧

网友D:
看你对时序要求严不严格呗,一般是不用加

网友E:
这种电平翻转的话,加不加无所谓的

网友F:
加上呗,也不费劲,而且还能保证IO可以顺利翻转过来

网友G:
一般是不用加,要加也是个非常小的延时就行的

网友H:
可能是为了时序必要吧,我觉得是有些用的

网友I:
留着呗,不影响运行的,也是可以正常用的,多好

网友J:
PWM好像是需要这个,就是保证系统可以正常翻转过来

网友K:
正常想要一直控制的话,是不需要延迟

网友L:
延迟一下比较好吧,好切换

网友M:
延迟加上吧,能稳定一点

网友N:
一般来说是不需要的,我觉得

网友O:
你这么弄完实际试试呗,加个delay也是无所谓的嘛

网友P:
你要是控制停止啥的,是要加个延迟

网友Q:
好像不用吧,加延迟没啥用的啊

网友R:
你这俩IO都可以一起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