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RDMA原理

楼主(2023-10-16):
什么是DMA
DMA全称为Direct Memory Access,即直接内存访问。意思是外设对内存的读写过程可以不用CPU参与而直接进行。我们先来看一下没有DMA的时候:

无DMA控制器时I/O设备和内存间的数据路径

假设I/O设备为一个普通网卡,为了从内存拿到需要发送的数据,然后组装数据包发送到物理链路上,网卡需要通过总线告知CPU自己的数据请求。然后CPU将会把内存缓冲区中的数据复制到自己内部的寄存器中,再复制到I/O设备的存储空间中。如果数据量比较大,那么很长一段时间内CPU都会忙于搬移数据,而无法投入到其他工作中去。

CPU的最主要工作是计算,而不是进行数据复制,这种工作属于白白浪费了它的计算能力。为了给CPU“减负”,让它投入到更有意义的工作中去,后来人们设计了DMA机制:

有DMA控制器时I/O设备和内存间的数据路径

可以看到总线上又挂了一个DMA控制器,它是专门用来读写内存的设备。有了它以后,当我们的网卡想要从内存中拷贝数据时,除了一些必要的控制命令外,整个数据复制过程都是由DMA控制器完成的。过程跟CPU复制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次是把内存中的数据通过总线复制到DMA控制器内部的寄存器中,再复制到I/O设备的存储空间中。CPU除了关注一下这个过程的开始和结束以外,其他时间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DMA控制器一般是和I/O设备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一块网卡中既有负责数据收发的模块,也有DMA模块。

什么是RDMA
RDMA( Remote Direct Memory Access )意为远程直接地址访问,通过RDMA,本端节点可以“直接”访问远端节点的内存。所谓直接,指的是可以像访问本地内存一样,绕过传统以太网复杂的TCP/IP网络协议栈读写远端内存,而这个过程对端是不感知的,而且这个读写过程的大部分工作是由硬件而不是软件完成的。

为了能够直观的理解这一过程,请看下面两个图(图中箭头仅做示意,不表示实际逻辑或物理关系):

传统网络中,“节点A给节点B发消息”实际上做的是“把节点A内存中的一段数据,通过网络链路搬移到节点B的内存中”,而这一过程无论是发端还是收段,都需要CPU的指挥和控制,包括网卡的控制,中断的处理,报文的封装和解析等等。

上图中左边的节点在内存用户空间中的数据,需要经过CPU拷贝到内核空间的缓冲区中,然后才可以被网卡访问,这期间数据会经过软件实现的TCP/IP协议栈,加上各层头部和校验码,比如TCP头,IP头等。网卡通过DMA拷贝内核中的数据到网卡内部的缓冲区中,进行处理后通过物理链路发送给对端。

对端收到数据后,会进行相反的过程:从网卡内部存储空间,将数据通过DMA拷贝到内存内核空间的缓冲区中,然后CPU会通过TCP/IP协议栈对其进行解析,将数据取出来拷贝到用户空间中。

可以看到,即使有了DMA技术,上述过程还是对CPU有较强的依赖。

而使用了RDMA技术之后,这一过程可以简单的表示成下面的示意图:

同样是把本端内存中的一段数据,复制到对端内存中,在使用了RDMA技术时,两端的CPU几乎不用参与数据传输过程(只参与控制面)。本端的网卡直接从内存的用户空间DMA拷贝数据到内部存储空间,然后硬件进行各层报文的组装后,通过物理链路发送到对端网卡。对端的RDMA网卡收到数据后,剥离各层报文头和校验码,通过DMA将数据直接拷贝到用户空间内存中。

RDMA的优势
RDMA主要应用在高性能计算(HPC)领域和大型数据中心当中,并且设备相对普通以太网卡要昂贵不少(比如Mellanox公司的Connext-X 5 100Gb PCIe网卡市价在4000元以上)。由于使用场景和价格的原因,RDMA与普通开发者和消费者的距离较远,目前主要是一些大型互联网企业在部署和使用。

RDMA技术为什么可以应用在上述场景中呢?这就涉及到它的以下几个特点:

0拷贝:指的是不需要在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中来回复制数据。

由于Linux等操作系统将内存划分为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在传统的Socket通信流程中CPU需要多次把数据在内存中来回拷贝。而通过RDMA技术,我们可以直接访问远端已经注册的内存区域。356

内核Bypass:指的是IO(数据)流程可以绕过内核,即在用户层就可以把数据准备好并通知硬件准备发送和接收。避免了系统调用和上下文切换的开销。

上图(原图[1])可以很好的解释“0拷贝”和“内核Bypass”的含义。上下两部分分别是基于Socket的和基于RDMA的一次收-发流程,左右分别为两个节点。可以明显的看到Socket流程中在软件中多了一次拷贝动作。而RDMA绕过了内核同时也减少了内存拷贝,数据可以直接在用户层和硬件间传递。

CPU卸载:指的是可以在远端节点CPU不参与通信的情况下(当然要持有访问远端某段内存的“钥匙”才行)对内存进行读写,这实际上是把报文封装和解析放到硬件中做了。而传统的以太网通信,双方CPU都必须参与各层报文的解析,如果数据量大且交互频繁,对CPU来讲将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这些被占用的CPU计算资源本可以做一些更有价值的工作。

通信领域两大出场率最高的性能指标就是“带宽”和“时延”。简单的说,所谓带宽指的是指单位时间内能够传输的数据量,而时延指的是数据从本端发出到被对端接收所耗费的时间。因为上述几个特点,相比于传统以太网,RDMA技术同时做到了更高带宽和更低时延,所以其在带宽敏感的场景——比如海量数据的交互,时延敏感——比如多个计算节点间的数据同步的场景下得以发挥其作用。

协议
RDMA本身指的是一种技术,具体协议层面,包含Infiniband(IB),RDMA over Converged Ethernet(RoCE)和internet Wide Area RDMA Protocol(iWARP)。三种协议都符合RDMA标准,使用相同的上层接口,在不同层次上有一些差别。

上图[2]对于几种常见的RDMA技术的协议层次做了非常清晰的对比,

Infiniband
2000年由IBTA(InfiniBand Trade Association)提出的IB协议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其规定了一整套完整的链路层到传输层(非传统OSI七层模型的传输层,而是位于其之上)规范,但是其无法兼容现有以太网,除了需要支持IB的网卡之外,企业如果想部署的话还要重新购买配套的交换设备。

RoCE
RoCE从英文全称就可以看出它是基于以太网链路层的协议,v1版本网络层仍然使用了IB规范,而v2使用了UDP+IP作为网络层,使得数据包也可以被路由。RoCE可以被认为是IB的“低成本解决方案”,将IB的报文封装成以太网包进行收发。由于RoCE v2可以使用以太网的交换设备,所以现在在企业中应用也比较多,但是相同场景下相比IB性能要有一些损失。

iWARP
iWARP协议是IETF基于TCP提出的,因为TCP是面向连接的可靠协议,这使得iWARP在面对有损网络场景(可以理解为网络环境中可能经常出现丢包)时相比于RoCE v2和IB具有更好的可靠性,在大规模组网时也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大量的TCP连接会耗费很多的内存资源,另外TCP复杂的流控等机制会导致性能问题,所以从性能上看iWARP要比UDP的RoCE v2和IB差。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有软件实现的RoCE和iWARP协议,但是真正商用时上述几种协议都需要专门的硬件(网卡)支持。

iWARP本身不是由Infiniband直接发展而来的,但是它继承了一些Infiniband技术的设计思想。这三种协议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Linux内核站」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youzhangjing_/article/details/132174782

网友A(2024-05-07):
RDMA和DMA的区别是什么呢  什么样的芯片能支持RDMA呢

网友B:
RDMA 是通过网络把资料直接传入计算机的存储区,将数据从一个系统快速移动到远程系统存储器中,而不对操作系统造成任何影响,这样就不需要用到多少计算机的处理功

网友C:
在通讯领域里边,RDMA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网友D:
rdma的访问相对来说可以说是安全的吗?

网友E:
想要实现rdma就首先要实现联网的功能?

网友F:
想要实现rdma,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硬件设施呢

网友G:
这个远端节点还是内部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