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系列MCU在温控器应用中的优势

楼主(2023-10-16):
1.普通墙上的温控器,采用的是CW32F030C8T6

  ● 最高主频 64MHz

  ● 工作温度:-40℃ 至 105℃;工作电压:1.65V 至 5.5V

  ● 采用Prefetch+Cache架构,同频性能超越XXX32F030

  ● 以64MHz为量产测试保证,最高运行频率是竞品的1.33倍

  ● HBM ESD、MM ESD、CDM ESD、Latch up@105℃全面达到JEDEC最高等级

2.手机APP无线温控器,采用的是CW32L083RBT6

  ● 最高主频 64MHz

  ● 工作温度:-40℃ 至 85℃;工作电压:1.65V 至 5.5V

  ● HBM ESD、MM ESD、CDM ESD、Latch up@105℃全面达到JEDEC最高等级

  ● 最大 256K 字节 FLASH,数据保持 25 年 @85℃

  ● 最大 24K 字节 RAM,支持奇偶校验

  ● 复位和电源管理

     --低功耗模式(Sleep,DeepSleep)

     --上电和掉电复位(POR/BOR)

     --可编程低电压检测器(LVD)

  ● 实时时钟和日历

     --支持由 Sleep/DeepSleep 模式唤醒

  ● 段码屏显示

网友A:
HBM ESD、MM ESD、CDM ESD、Latch up@105℃全面达到JEDEC最高等级,这个性能指标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BM ESD、MM ESD、CDM ESD、Latch up@105℃全面达到JEDEC最高等级,这个性能指标不错啊。 ...

是的

网友B:
CW32系列MCU在温控器应用中具有体积小、处理能力强、运行速度快、功耗低、应用面广、易于编程和调试、高精度测量和控制以及稳定性好等优势,可以满足不同场景下的温度控制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CW32系列MCU在温控器应用中具有体积小、处理能力强、运行速度快、功耗低、应用面广、易于编程和调试、高精 ...

这个采用的是CW32F030C8T6,可以了解一下,说不定会用到

网友C:
手机APP无线温控器,采用的是CW32L083RBT6,很值得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APP无线温控器,采用的是CW32L083RBT6,很值得期待

加一个通讯就可以了,wifi,nb之类的

网友D:
支持由 Sleep/DeepSleep 模式唤醒

网友E:
手机APP无线温控器,采用的是CW32L083RBT6有相关参照原理图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APP无线温控器,采用的是CW32L083RBT6有相关参照原理图嘛

官网没找到原理图

网友F:
HBM ESD、MM ESD、CDM ESD、Latch up@105℃全面达到JEDEC最高等级

网友G:
采用Prefetch+Cache架构,同频性能超越XXX32F030

网友H:
工作温度:-40℃ 至 105℃;工作电压:1.65V 至 5.5V,满足一般使用要求

网友I:


网友J:
支持国产,支持芯源

网友K:
芯源现在产品的耐温性真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