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F003F4P7产品在料位开关应用中的优势

楼主(2023-10-16):
1 ARM Cortex-M0+ 32位内核;
2 12位精度ADC,±1 LSB;
3 105℃耐温,适用多种工业应用;
4 支持DeepSleep模式,节省功耗;
5 8KV ESD,抗干扰;

网友A:
高温工作温度范围超过工业级了。

网友B:
芯源的M0做的不错,了解一下

网友C:
8KV ESD,抗干扰能力确实很强的

网友D:
抗干扰能力确实很强

网友E:
支持DeepSleep模式,节省功耗

网友F:
CW32F003F4P7产品在料位开关应用中的优势

网友G:
105℃耐温,适用多种工业应用,厉害

网友H:
料位开关应用

网友I:
功耗能达到多少?

网友J:
8KV的ESD,适用多种工业应用。

网友K:
要求MCU抗干扰强、耐温高、ADC精度高、功耗低,以便节省后期维护成本

网友L(2023-11-15):
因此,CW32F003F4P7产品在料位开关应用中具有较高的优势。

网友M:
料位开关,主要用于容器、储罐的高、低料位、或者中间料位测量,通过螺纹或法兰,定点安装于料仓的顶部、侧面、底部,包括阻旋料位开关、音叉料位开关、电容式料位开关、射频导纳料位开关等

网友N:
CW32F003F4P7作为料位开关的主控单元,通过驱动震动部件,产生一定的震荡频率,当有液位变化从而引发震荡频率发生变化,CW32F003F4P7检测该变化,输出开关信号给设备主控单元,进而感知液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