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用JLINK为什么提示找到不到LKS32MC034DOF6Q8B芯片

楼主(2023-10-16):
我用的芯片型号是LKS32MC034DOF6Q8B ,但官方所提供的Device Pack中没该型号只有LKS32MC034DOF6Q8;用JLINK仿真器下载程序提示检测不到芯片,问题出在哪?

网友A:
看看线缆连接是否可靠,电源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线缆连接是否可靠,电源是否正常。

线缆连接及电源都没问题;用在其他品牌的MCU上可以正常下载程序的。

网友B:
工程编译有没有问题,如果编译正常,看看配置“Optiosn for target”->“Debug”->"Setting"->"Flash Download"在里面学者芯片。

网友C:
是在KEIL中烧写?如果都没有安装device支持包的话,估计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在KEIL中烧写?如果都没有安装device支持包的话,估计不行吧。

已安装官网提供的DEVICE PACK;并找到型号为LKS32MC034DOF6Q8的芯片(我所用的芯片是带后缀B)。

网友D:
需要下载最新的驱动。

网友E:
芯片型号可能存在误差,确认你的芯片型号和官方提供的Device Pack中的芯片型号是否完全匹配。

网友F:
检查你的JTAG或SWD连接。如果你的连接不正确,你的设备可能无法被正确识别。

网友G:
试试更换一台JTAG仿真器,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H:
可能是你的芯片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型号可能存在误差,确认你的芯片型号和官方提供的Device Pack中的芯片型号是否完全匹配。 ...

我也怀疑这个问题,我用的芯片是LKS32MC034DOF6Q8B,但官网所提供的DEVICE PACK中只有LKS32MC034DOF6Q8;不知是否兼容,这里有厂家的工程师吗?解答一下。

兼容,所有的03系列用的device其实是同一个,03的mcu选择任意一个03的device都不影响MCU正常工作

网友I(2024-01-22):
如果用杜邦线,建议至少30芯以上,品质好的线材,即使芯片没有完全对应也可以连线

网友J(2024-05-13):
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J:
新的开发板,线、电源都没有问题。检测不到ID。怎么解决?

网友K:
跟device选择没有关系,03的device可以通用,看下jlink是否供电,线序是否正确,芯片有没有被加密等

网友L:
硬件是自己设计的还是买的开发板?检查一下硬件电源及时钟电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