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480/M467系列,支持EPWM停止状态是高还是低电平吗?

楼主(2023-10-16):
请问M480/M467系列,支持EPWM停止状态是高还是低电平吗?

网友A:
这个一般是可以设置的,看下芯片手册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是可以设置的,看下芯片手册说明。

我是要确切的回答 你是水贴吗

网友B:
EPWM在停止状态时的电平,这取决于具体的IO配置和设置。通常情况下,EPWM的停止状态可以在高电平(H)或低电平(L)之间进行选择。这是通过在相应的IO配置中进行设定实现的。

网友C(2024-01-04):
M480系列可以实现  M467没有用过

网友D:
pwm stop,可以设定pwm 输出反向寄存器,决定high or low 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