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定义U_MAX_FREQ 代表什么频率?单位是什么分钟还是秒?

楼主(2023-10-16):
宏定义U_MAX_FREQ  代表什么频率?单位是什么分钟还是秒?

网友A:
这个宏定义是电机额定频率,转速标幺基准值,单位Hz,电频率(与相电流频率对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宏定义是电机额定频率,转速标幺基准值,单位Hz,电频率(与相电流频率对应) ...

正解

网友C:
要确定U_MAX_FREQ代表的频率单位,需要查看定义该宏的代码或相关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宏定义是电机额定频率,转速标幺基准值,单位Hz,电频率(与相电流频率对应) ...

请教  额定速度(rpm)和额定频率(HZ)是什么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  额定速度(rpm)和额定频率(HZ)是什么关系?

转速 = 相电流频率*60/(极对)

网友E(2023-11-16):
转速和频率的转换公式是:转速(RPM)=60/频率(HZ),可以简单方便地将转速转换为频率,也可以将频率转换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