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看到PIC单片机有上拉电阻,那么有下拉电阻吗

楼主(2023-10-16):
很好奇,我看有的单片机不仅可以设置上拉电阻,还可以设置下拉电阻,不知道PIC的有没有这个。

网友A:
只有上拉吧,一般上拉用的多。

网友B:
大部分都是上拉电阻,方便实现按键功能。

网友C(2023-11-20):
下拉都是外部配置的吧

网友D:
下拉用的不多吧

网友E:
高端型号才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