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使用MCC生成的ADC库文件修改通道

楼主(2023-10-16):
AD, ADC, dc

只要传递这个他通道函数即可实现切换通道。

就发现这个MCC生成的代码有个致命缺陷:没提供输入输出的说明,比如有没有什么宏作为输入参数啊,STM32的cubeMX的代码就带说明,输入和返回变量的说明。

网友A:
是的,如果对这个通道有个宏就好了,这样可以方便填入,或者用一个结构体。

网友B:
有的,是枚举类型的变量
首先,在MCC的pin脚窗口设置想要作为ADC通道输入的pin脚,比如:

在mcc的ADC配置界面可以看到作为通道输入的pin脚,以及对应的通道名称。
也可以在ADC头文件中看到通道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