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C不支持PIC16F877A吗?

楼主(2023-10-16):
竟然不支持。。。。

网友A:
当然不支持了,太好了。

网友B:
这种十年前的应该一个都不支持了。

网友C(2023-11-23):
因为型号太老了吗

网友D:
型号太老了,不支持正常。

网友C:
老旧型号支持不好吧

网友E:
对新型号支持怎么样

网友F:
应该是兼容的问题毕竟时间在这里

网友G:
换用新型号吧

网友H(2023-12-27):
在将PIC16F877A连接到MCC之前,您需要检查MCC和PIC16F877A之间的接口和通信协议是否兼容,并确保它们都支持所需的通信协议和数据传输方式。

网友I:
太旧了的型号吧

网友J:
对老型号兼容不行吗

网友K:
你软件版本是多少啊?

网友K:
试试更新版本看看